[家电] 美的空调遥控器显示屏上 ## 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2023-08-2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美的空调遥控器显示屏上  ##    表示什么含义?          美的空调遥控器型号:RN02S13(2HS)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电辅热

可能是关机前烘干机器

网友:
电辅热吧,关了辅热就好了

网友:
温度调太高了?自动加热

网友:
你在哪里、?南半球?

网友:
说明书上也没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