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论坛提示上传文件尺寸:小于8MB,我451KB图片不能上传,改为38KB才行?为何

楼主(2023-08-2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我想在论坛发的贴子中 附带描述情况的图片,

论坛提示上传文件尺寸:小于8MB,

我451KB图片不能上传,提示“UPload failed"   , 我只有把图片文件大小改小,改为38KB才行?
我用360浏览器中截图功能, 把图片的大小由  451 KB,  改小为  38KB, 上传图片到论坛就成功了。

50KB大小的图片,是不是太不清晰了?   我看论坛各位老师发贴附带的图片,很清晰,明显图片的大小,不应是50KB,他们是如何操作的,想请问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是图片的分辨率。不能太大。最好是2000X2000内的。

网友:
我试了下,图片上传没问题啊,我这个图片300K左右。

单击我的图片可以看得更清晰。

网友:
还是不行,你看看你数码等级是不是有限制。
另外,换个浏览器试试,我用的的谷歌浏览器,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片的分辨率。不能太大。最好是2000X2000内的。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想请问老师, 我打算在论坛发的图片,用手机拍照下来,以前论坛规定图片大小2M以内就可以发,我图片1M可以在论坛发,没有考虑过图片分辨率的问题。

图片分辨率 与 图片大小是一回事吗?  如果我手机拍了照片,如何才能知道图片的分辨率是多大?
如果我手机拍了照片,分辨率 比2000*2000 大,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图片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想请问老师, 我打算在论坛发的图片,用手机拍照下来,以前论坛规定图片大小2M以 ...

查看图片的属性,用手机版的编辑软件都可以压缩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片的分辨率。不能太大。最好是2000X2000内的。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知道了,在论坛上传图片,不光要注意图片的大小,还要注意图片的分辨率

我用360浏览器的截图工具,截图时,控制截图的长度*宽度, 就是 图片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