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变码器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3-08-22):
曾经开支票需要变码器,这几年都没再用过,能不能发挥余热?

品牌是兆日的

迷你USB

变码王

两枚七号电池

主板及芯片型号

主板正面是按键盘及显示屏

屏够大,改时钟?

网友A:
这玩意干什么用的?

网友B:
类似银行的 U盾动态密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干什么用的?

连接网络,直接把你银行账号的金额后面加几个0

网友:
芯片不能重烧,没有用,显示屏没资料的话,没有用。现在只有个外壳还可以用了。按着原来的PCBA大小,画一个计算机。换一样大的屏。。自己写软件。。

网友:
恩尼格码加密机

网友:
农行U盾吧,单位也有一个销户后闲置的

网友:
这玩意,一直没有很好的再上岗,
废品站理由很多,有点浪费

网友:
搞到屏的资料,屏点亮了就好玩了,然后参考4楼的玩法,否则只能扔。

网友C:
扔了吧,改啥也不好改。

网友:
淘汰了就成废物,想利用都难。

网友:
自打有了移动支付,这东西就废了

网友D:
现在有的银行仍然在用,查账、对账 在自助机上输入动态码!

网友:
将它刷成老人机。

网友:
还是USB-B口,有点年代了,以前老式MP3都是这种接口,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银行的 U盾动态密码 ?

开支票时输入支票的号码,以及金额等信息,自动生产一个新的编码,将新编码填入支票,到银行后会验码,对不上就是假票

楼主:
还能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的银行仍然在用,查账、对账 在自助机上输入动态码!

动态码与这变码机制不一样,这个是根据票号及金额等信息变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改啥也不好改。

好的,那就扔了,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