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BL前置音箱无声音检修

楼主(2023-08-22):
JBL前置音箱无声音检修
电影院银幕前音箱突然发现声音少了一边,因为音箱在银幕里面,平时没有注意,进入银幕后面检修
发现是吊顶的隔音石膏板受潮脱落,刚刚好打到音频线,造成线脱离,接触不良,故障发现,修复就简单了
固定修复

银幕后面

银幕后面

发现石膏板

音频线脱离

网友A:
这没拧紧啊,磕一下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拧紧啊,磕一下就掉了

哈哈 ,这个是厂家安装的,已经用几年了

网友:
还好是输出线,若是音响本身就麻烦了

网友B:
做个环形垫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环形垫圈吧!!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电影院音响,这么好

网友:
这检修费好好赚

网友C:
这个位置不仔细检查,还真不好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不仔细检查,还真不好发现

确实,第一次去里面检查,平常都是在功放那测试

网友:
楼主在电影院啊

看看功放什么样

网友:
还好没短路。

网友:
这玩意真贵

网友:
小问题,好修呀!

网友:
楼主手艺好,运气好,音箱好。

网友:
这没拧紧啊,磕一下就掉 ,楼主运气好

网友:
电影院的专业级音箱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明显

网友:
给线头搪锡后再拧紧就好多了,直接螺母压接容易伤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