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B1网速慢维修经验

楼主(2023-08-22):
(图片)

楼主:
这个路由器买回来就一直拆,拆了10几次了,一开始以为是散热不行,改了散热加了风扇,又觉得原厂固件不行,刷了官改的系统,路由器也换了条网线,还是用着像限速了一样的感觉,每次开机的前2分钟能下载速度能跑满30M/s,过几分钟就剩3M/s,t天线检测了,12V输入电容换了,测试所有的电压都正常的很,最后也就是最终极的办法,看论坛的老前辈说,5V是5G信号供电,3.3V是2.4G信号供电,而正好这个电路芯片是一样,把两个芯片换了位置,再上电测试,5G信号速度恢复到15M/S下载速度,2.4G信号则只有3M/S下载速度,故问题已找到,这个路由器修的差点砸掉,等后面买个DC-DC转5V的贴片模块装一下。

网友A:
哪两个电路芯片呀,我是换电容就稳定了

网友:
换的是DC-DC电源芯片吗?原本5V 3.3V都正常哇。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能修好就是好的

网友:
流弊PLUS,懒得折腾了,价值不高

网友B:
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太高,况且目前电子产品淘汰周期还是短,这种除了练手有用,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毕竟需要长时间稳定工作的日常用品,修修补补并不能保证稳定。
我修了华硕AC66U路由器,换电容、换开关,能使用但不稳定,最后还是换了新款WIFI6的路由解决日常使用问题。我之前发过帖子了,TP工业路由贵了点,别管他是真工业还是假工业,厚实的金属外壳,优秀的散热设计,设置好后,工作发热小,供电稳定,连续开机1个多月了,没有任何死机卡顿问题。

网友:
好像A1和A2比较好

网友:
研究的蛮深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就当练手了

网友:
居然我的电路板不一样

网友C:
3.3V和5V输出的滤波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两个电路芯片呀,我是换电容就稳定了

下侧有两个SOD-6电源芯片,上面丝印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太高,况且目前电子产品淘汰周期还是短,这种除了练手有用,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毕竟需 ...

当时买的B1,如果加10块换A2就没这破事了,现在修修补补好几天,耽误太多时间还没体验到千兆路由的好,所以该花的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和5V输出的滤波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换过,效果太差又换了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侧有两个SOD-6电源芯片,上面丝印一模一样

请问大佬,是不是带屏蔽罩那面,有丝印FF7SDF的6引脚芯片,一共两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侧有两个SOD-6电源芯片,上面丝印一模一样

还有,问一下大佬。我用万用表测量测试引脚的电压都达到标称值,不过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负载后的纹波。这种情况有没可能没坏?或者是两个功放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造成的干扰,加电容.如果不能解决,那说明设计有问题,那再换外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