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五和六类网线,大家都感到区别吗?

楼主(2023-08-22):
我用超五,120米,电脑直连路由器,跑满前兆没问题。
网线是政务大厅装修剩下的,没有logo,不知道具体品牌。

网友:
干扰不大区别不大,超5本来就可以跑千兆100米,稍微超一点距离也问题不大。
不过是否符合标准需要专业设备测试。

网友A:
当然是有的,超五没有屏蔽,6类有屏蔽
线径也不一样

网友:
正常完全够用,就是有干扰时容易丢包

网友:
是纯铜,双绞足够,周围干扰不是很剧烈,那么100米内能上千兆也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正规0.5的无氧铜线都可以超点标准使用没什么问题,有些线虽然都是铜的,但线径比较细一点如果超长使用可能不稳定。

网友:
质量好的前提下家用是没啥感觉的,有现成就用,如果新的建议还是买六类,不差这点钱,虽然家用超五就能上2.5g甚至10g。
网线标号主要是线径差异,国内厂家都有误差(啥意思大家懂),所以买高一个号不会错,至于超六以上还有屏蔽线就没必要了,成本高一大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的,超五没有屏蔽,6类有屏蔽
线径也不一样

超五,六类都有屏蔽和非屏蔽,一般家用的都是非屏蔽,就算用上屏蔽线,屏蔽水晶头,家用设备基本都不是屏蔽的,看看各种路由器,交换机的塑料口就明白了,设备不支持屏蔽,用屏蔽线完全是浪费

网友:
你延长USB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的,超五没有屏蔽,6类有屏蔽
线径也不一样

一本正经的瞎说,6类的要求里面并没有要求做屏蔽,超5类也没有禁止做屏蔽。
超5和6类就2个区别,一个是6类要求线径更粗,另一个是6类要求有十字骨架而超五类没有。

网友:
0.5以上的超五铜包银使用8年了,好做头好布线,价格也很爽。现在买的很多都是铁线,硬的像钢丝一样

网友:
六类线频宽是250赫兹,波长1.2m
其实只要达标,没必要在乎几类。

网友:
一般家用基本没什么区别吧,带宽需求高的也换光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的,超五没有屏蔽,6类有屏蔽
线径也不一样

六类也没有屏蔽,超六才有屏蔽,超五在没有太大干扰的50m内,和六类表现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

网友:
千兆基本没啥区别 万兆可能会有差异 关键万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网友:
家用确实没区别。可以展望一下下一代用光纤还是其它技术

网友:
正常完全够用

网友:
我十几米的距离用的是超5类和6类接一起的 千兆不受影响

网友:
如果不是要上专业设备来检测和区分, 普通家庭 或者爱好者,喜欢玩网络设备的发烧友,就这样也用不出区别,

网友:
如果是自己家里直接上六类,免的以后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