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滨江DT9205A+

楼主(2023-08-22):
板子线路虽然简洁但一看就感觉挺好,比20几块的表好的多,转盘刷的油,内部很简洁,牛屎芯不知道什么芯片,有真有效值,REL,最大2M电容,很自信没有任何可调,也就没了打磨的兴趣,电压档很精准,电阻档精度差的一匹,跟我的9块830测得一样,2.4K测量数值2.37,DT890和702实测2.39X,136B实测2.385,其他几个电阻单位都差不多差距挺大,没办法只好退了,没拍正面图,我还以为是老货想打磨下。还有没想到702S还有手动挡模式

网友:
是手动档的啊

网友:
实在太省料了,看着都心慌

网友:
这表屏幕才是最牛逼的,超清晰
我就不懂了,这种超便宜的表屏幕都这么牛,反而高端点的表屏幕不如它,奇怪了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但肯定不是7106

网友A:
这表多钱就退了

网友B:
典型的sd7501芯片,祖传偏低500k好像是4879k左右,很多都是的,精度简直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sd7501芯片,祖传偏低500k好像是4879k左右,很多都是的,精度简直惨不忍睹 ...

精度差的一匹,越大差的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多钱就退了

多多46,我还以为是老表,结果是新表

网友(2024-03-01):
看着有些简单,不咋地。

网友:
低端表很多出厂就没有校,主打性价比连校都省了,估计用这些表也就量个有无而已。

网友:
滨江的表还是不错的,我就用的滨江9975自动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