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威兰达油电混合空调改造-增加低压管保温棉

楼主(2023-08-22):
考虑了好久,花了前后两个早上的时间慢慢做的

有些说法是怕包裹后容易空调低压气化不足液击,想想也不对啊,R134零下20度左右就可以气化了,北方零度开空调会液击吗?

按道理,蒸发器的出口温度是受膨胀阀控制的,一般控制在2度,2度什么都气化了
加点保温棉,可以制冷快一点点,也可以降低压缩机负荷让压缩机少用点电,节能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电动压缩机太贵了,油车的压缩机1000元撑死了,据说这个压缩机要6k左右。一个部件能干多少活是固定的,争取在同样效果前提下,少干点活,提高点压缩机的工作寿命。

改造花费:
保温管两条(一条细点的,包低压铝管部分,一条粗点的,包低压软管部分)4元,
铝胶纸:防止保温棉老化:6元

上图:
改造前:

开工,一步一步包好: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有效果吗?有意义吗?可别没事找事儿啊。

网友:
海绵最好阻燃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网友:
感觉会有点效果,但效果也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有效果吗?有意义吗?可别没事找事儿啊。

理论上是有效的,起码低压管不会因为吸收热量而滴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这个是电动空调,跟发动机转速没关系,用的是电池的电,也可以理解为变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油车空调压缩机有变频的,根据温度调节。

网友D:
等待楼主铝箔胶纸使用情况,反正我买了几款胶纸都不耐热,不久就开胶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以前的定频空调也是一样的吧。开机压缩机就一直工作。我家之前的美的定频,开最小风,热转换效率低,外机都结冰。二挡以上风就是冷凝水了。
所以理论上空调开的风速越大,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车空调压缩机有变频的,根据温度调节。

高档的油车才有变排量压缩机,电车或混动车都是电动压缩机,天生的可变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待楼主铝箔胶纸使用情况,反正我买了几款胶纸都不耐热,不久就开胶脱落了 ...

多谢多谢,周末外部加点扎带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变排量压缩机了解一下。我的车子就是。
典型表现就是,摁下 AC 按钮, 没有继电器的 啪嗒 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档的油车才有变排量压缩机,电车或混动车都是电动压缩机,天生的可变排量 ...

2014款斯柯达晶锐,乞丐版,手动挡。谈不上高档吧,变排量压缩机。
典型表现就是,听不到继电器啪嗒声音。
打开前盖观察,压缩机皮带轮处没有电线,电线在压缩机屁股上,铝管连接处。
不过 15年改款后, 使用普通压缩机了,隔音效果也断崖式下降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别问我为啥买三个晶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知识:汽车空调压缩机只要开机就是最大功率工作 不管你开几档风

现在有可变排量压缩机了

网友:
定期清洗水箱效果明显

网友:
厂家没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
好多车都这么改,反响不一致,是不是跟施工难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4款斯柯达晶锐,乞丐版,手动挡。谈不上高档吧,变排量压缩机。
典型表现就是,听不到继电器啪嗒声音。 ...

有离合器

网友:
用不了几天你要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