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咸鱼上有一款NEC六代CPU小主机,价格很便宜

楼主(2023-08-22):
外观很漂亮,价格很好,准系统只要185还包邮。咸鱼上不少商家在卖,估计量不小。
好像是联想代工的,和M700差不多的配置,但比联想M700便宜。

楼主:
咸鱼关键字: NEC 小主机

网友A:
去看了没得这个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了没得这个价钱

咸鱼上好多家都这个价,不到200块包邮

网友B:
具体配置怎么样?

网友:
加上各种配件后就没有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配置怎么样?

第六代CPU,DDR4,双硬盘接口,6个USB3.0,两三个视频输出接口,也许可以diy双网口。。。
好在价格便宜,外观漂亮,主机还很小巧。

网友:
入手一台四代,自己搭配的U、内存、固态,性能还是太弱,原本是接电视看视频的,高清视频太卡闲置了。

网友C:
不是满血性能吧,看这身材就不行

网友:
看了一下,准系统不含CPU,内存,硬盘,电源,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满血性能吧,看这身材就不行

35W cpu,适合办公或者搞黑群晖等

网友D:
准系统的意思是,只有壳子+主板+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系统的意思是,只有壳子+主板+电源

集成度越高的反而越贵,有需求就会有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六代CPU,DDR4,双硬盘接口,6个USB3.0,两三个视频输出接口,也许可以diy双网口。。。
好在价格便宜, ...

谢谢。去看了看,没看到这么便宜的,最少的是238

网友:
nec就是联想的

网友:
关键是什么性能和配置?!

网友:
准系统就是主板和电源及壳,关键是有没有合适的U

网友:
六七代的CPU现在价格虚高,意义不大,这个主板估计也没有NVME接口。搞NAS我更倾向于HM77这样的。

网友:
好机器,做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