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巴可DP2K-10S激光放映机A类维护保养记录

楼主(2023-08-22):
A类维护比较简单
放映机表面清理灰尘,前面进口过滤网除尘,检查冷却液,清理3D窗口,升级放映机时间包,最后根据需要
调整镜头参数

巴可DP2K-10S激光放映机

巴可DP2K-10S激光放映机

检查冷却液

冷却液

冷却液

接口

升级放映机时间包

升级红灯

清理过滤网

清理过滤网

镜头画面测试调整

巴可DP2K-10S激光放映机巡检(光路清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036-1-1.html

网友A:
液冷的,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冷的,多大功率?

巴可DP2K-10SLPA激光放映机技术参数:

物理分辨率:2K分辨率(2048 x 1080)

亮度:9500流明

对比度:2000:1

主镜头:5种系列可选(1.2-1.7;1.34-1.9;1.5-2.15;1.7-2.55;2.0-3.9)

亮度长时间稳定性:高30000小时@25°C(在一般使用条件下)

尺寸(宽x长x高):325 x 626 x 925毫米 / 12.8 x 24.7 x 36.4英寸

净重:73 kg (161 lb)

电力要求:单相200-240V 16A

环境温度:不超过35°C (95°F)

环境湿度:不超过85%

功率消耗:投影机全激光功率1.8KW

噪音级别:56 分贝 (A)

媒体服务器:支持巴可公司Alchemy ICMP和其他IMB品牌。

3维系统:支持银色幕布上应用主动式眼镜系统和偏振式系统。不支持色彩分离系统(Dolby3D和6P)。

网友B:
多少万一台啊,,,维护一次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万一台啊,,,维护一次多少钱啊

有买了几年了,好像十几W,维护是和维保公司签定合作,定期维护,我这个是简单的维护,维保公司维护需要把放映机全部拆开清理光路,并且调试,

网友:
影院专业设备,很高级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复杂

网友:
电影院里面的高级货!

网友:
卡屏了,动一动鼠标,

网友:
高级货,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价值十几个W,功耗1.8kW,看看就行

网友:
头一次看到,长见识了。这个还是很费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巴可DP2K-10SLPA激光放映机技术参数:物理分辨率:2K分辨率(2048 x 1080)   亮度:9500流明   对比度:2 ...

1.8KW,买回家交不起这电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8KW,买回家交不起这电费呀

家里的墙也不够大

网友:
影院专业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墙也不够大

有些小厅的放映机还是可以家用的,效果比一般的投影仪强,也不算太费电,可以魔改光源(比如氙灯魔改激光)。

疫情期间影城大量倒闭,很多放映机流入了二手平台,只是性价比不高,毕竟和全新同等性能的家用投影仪比起来也没便宜多少,而且商用设备一般工作环境都比较恶劣,指不定有什么暗病。

网友:
图像系统不知道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
影院的专用设备,片源是通过网络传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