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IPAD屏幕时,加热台设多高的温度合适?

楼主(2023-08-22):
我有一个IPAD MINI4 的屏幕,需要换总成,有谁知道,加热台设多高的温度合适?谢谢。

网友:
90  100   没问题

网友:
一般他们都是80,也要控制好时间,电池不能长时间受热

网友:
一般80到100都没问题

网友:
去B站找个换屏视频,都会有详细数据和操作教程

网友:
80度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