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主板H110M-F开机要按F1

楼主(2023-08-22):
新淘了一块华硕主板H110M-F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按F1

用万用表测得COMS电池没电了,于是从别的主板上弄一颗电池换上了,再开机按F1对COMS进行了重新设置,按F10保存后再开机一切正常了,以为没问题了,关机切断220V电源后再开机发现又回到了原点,唯一不同的是COMS的时间记忆是正确的,问题也就是这里把我迷惑了,想到时间是对的,应该就不是电池的事了,结果走了不少弯路,想到主板虽然很新,但毕竟也很老了,于是就又把BIOS进行了刷新,升级到最新的了,结果问题还是一样没解决,找不到原因心里很郁闷啊,问题说大也不大,就是要按F1,进系统后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但用起来还是不方便,一断电就要按F1。后面又用万用表在主板上对电池进行了测量,发现主板电池电压只有1.5V,心里大喜,直接出去买一个R2032换上了,结果问题也没有了。问题就出在旧电池的容量下降了,带不了负载,这块主板的COMS用电可能比别的主板要多一点点的,结果就是这个电池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用,而在这块主板上确不行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能把时间记忆得住,而别的信息就记忆不住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2023-10-11):
时钟单独芯片,低功耗。
报F1就有故障,看提示,同牌P5G升级CPU不认就报F1,官方还不更新了,好嘛,自做个BIOS装上,一切正常。

楼主:
自已能做当然是好啊,有点麻烦啊

网友:
应该是时钟有单独的计数芯片之类的,比如有源晶振这种,功耗低

网友:
关闭开机检测功能
按Del键进入主板BIOS设置主界面;
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设置项进入;
将“Boot Up Floppy Seek”设置为“Disabled”
第一启动项选择硬盘
就可以了

网友:
记忆配置信息的CMOS供电和实时时钟供电应该是两路,时钟用电需求低,就能一直保持

网友:
CR2032电池电压只有1.5V …… 这电池已经废了,大部分主板电压低于1.8V就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