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Heathkit H8 电脑 早期门槛很高的DIY电脑

楼主(2023-08-22):
引子:这套HEATH KIT H8机器是朋友转让的,他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直吃灰,测试过主机能正常显示代码,终端能点亮,敲入字符

有反应,其它均未测试。开始我对这个机器没啥兴趣,因为操作难度太大,机器的运行要通过前面的小键盘输入

类似汇编的8进制代码来完成,虽然带了原装的手册,但由于本人没啥外文基础,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后来在外网居然找到了很多这个机器的视频和图文资料,凭借翻译软件了解了个大概,在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

幻想了这套机器到手后,可以填补我空虚而又碌碌无为的生活等种种好处,随后又纠结了几个星期,最终花重金购入。

等了几个不眠之夜,等到了几个木头箱子,连夜打开一睹机器的迷人风采,做工真是很扎实,机箱外壳都是铸铁的,很古朴的设计和外形,也很很有分量,

只注视你一眼就爱不释手,迫不及待地调整电压到220V(这个机器是110V/220V双电压),通电了,开机了,冒烟了。

通电后主机开机居然无任何反应,接着把终端也通上电,按下开关的一瞬间,一股浓烟伴随塑料烧焦味窜了出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痛苦悔恨了些日子,把机器拆了个底朝天,一块板一块板观察测试,其实仅仅是观察,找到了一块板子有点可疑,“简单”手工弄了一下。主机开机正常了

显示终端也只是“臭名昭著”的电源安规电容老化了,一切恢复到了当初的平静,软驱简单调试清洁了一下,又随便连了几根线,找了几张附带的磁盘插上

机器就正常启动了,一切是那么的简单随意,操作系统是定制的HDOS2.0,此DOS非彼DOS,用起来是满满的原始感,是那么的反人类,第一个软驱是直接默认加载的,

用另一个软驱读个磁盘要分3步:MOUNT命令先加载软驱,才能查看磁盘,运行程序,需要三个不同的命令。

一切终归平静,断了电,我呆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基本配置

H8是1977年底发布的第一台希斯计算机。其他制造商提供的计算机系统也作为套件提供,但这种做法很快就失宠了。H8可以使用CP / M。

希斯也有自己的DOS,毫不奇怪地命名为HDOS,由J. Gordon Letwin编写。 Letwin后来去了微软,成为OS / 2的首席架构师。

Heathkit设计的H8硬件与任何其他计算机系统都不兼容,这一点在今天并不罕见。虽然某些系统使用通用的S-100总线方案,

但Heathkit设计了自己的“ Benton Harbor” 50针扩展总线,H8中有十个扩展插槽。H8推出两年后,Heathkit发布了Heathkit H89 “多合一”计算机。

HEATHKIT Z19是一个独立的桌面显示终端,由美国“天顶电子”电视集团旗下的数据系统公司研发。该机于1979年6月发布,

10月出厂,采用Z80微处理器,12英寸CRT显示屏,84键打字机式键盘包含60个字母键、12个用于数据输入的数字键和12个功能/控制键,

其中8个键允许用户根据系统需要定制特殊功能,高频使用键还被放大,方便操作员使用。作为显示终端机,它有特殊的视频模式,

可以在浅色屏幕背景上显示出深色字符。Z19当时售价是995美元

相关组装技术手册

5.25寸硬扇区外置软盘驱动器,可以正常读写磁盘。

H8电脑主机内部从上到下依次是串口卡、软驱卡、16K*4=64K STATIC RAM 内存卡(顶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64G内存)、CPU卡、前面板控制卡

H8外置软驱内部是两个软驱和稳压供电系统

此处有大量板卡照片,配套的打印机照片,还没传上来.............

这是外网的打印机半成品组件图,我手里的是组装好的内部结构见下图

后注:这套机器附带的手册有十几本,图文并茂,主要教你从零开始DIY一台属于自己的个人电脑,关键是从焊接一个电阻电容

最基础的元件开始,最后还教你如何一步一步测试,直到机器正常运行,70年代的DIY懂的是真懂,这一套操作下来估计能在

电子厂直接上班了。后来这种元件级的组装电脑时代,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被彻底摒弃,属于电脑大众化的时代紧接着全面到来!

最后找到了一张硬扇区的CP/M的磁盘,插进去,启动了,操作终于回归到了熟悉的,丝滑优雅的状态。

网友:
从焊接一个电阻电容最基础的元件开始,最后还教你如何一步一步测试,直到机器正常运行直呼666

网友:
看来你对这老古董是真爱

网友A:
z80处理器和游戏机的一样吗?

网友B:
重金是多重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z80处理器和游戏机的一样吗?

不一样,任天堂红白机的CPU用的是和苹果APPLE II一样的6502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金是多重的金?

1T黄金?我猜的。

网友C:
确实,那个年代的DIY是真的DIY,以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手搓直升机旋翼头,我至今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控制精度的

网友:
当年没个别墅估计拿不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那个年代的DIY是真的DIY,以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手搓直升机旋翼头,我至今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控制精度的 ...

70年代国内还流行自制示波管电视、自制照相机的、还有自制自行车的。
我没说错,自制自行车!可不是现在骑行爱好者买散件攥车。那个大部分零件都是手搓,没有八级钳工的手艺干不来这个活。当时北方有个俗话管这种自制车叫白茬车。因为车架使用镀锌管做的不用上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80处理器和游戏机的一样吗?

家用游戏机的祖宗雅达利用过Z80

网友:
为了玩个坤,自学语言

网友:
这个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年代国内还流行自制示波管电视、自制照相机的、还有自制自行车的。
我没说错,自制自行车!可不是现在骑 ...

亲眼见过自制的照相机和电视机!

照相机,木制的,涂黑漆,取景用毛玻璃成像,对焦完成后,毛玻璃换成底片夹,但是,他那个镜头好像是成品的,或者是拆机的,反正不是手搓的。

黑白的电视机,每个线圈,电感,中周,变压器,高压包,甚至高频头---对了,他没有高频头,它只有3个按键,只能接受3个频点,频道,频率,总之,不能大范围调整。不但是自己手搓,关键这个家伙很牛逼,全套图纸自己设计的,有计算步骤,各种设计推导,有手稿。

别的没有见过,自行车,只见过手搓的儿童三轮车脚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