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LP-CC62智能迷你车载充电器简测

楼主(2023-08-22):
品胜LP-CC62智能迷你车载充电器

英集芯IP6566快充SOC降压芯片

空载电流

空载输出电压

5V输出电流测试

QC3.0测试

12V输入9V输出情况

电路板

英集芯IP6566是一颗全集成的快充SOC降压芯片,内部集成同步降压转换器,支持USB PD3.0快充,支持3-11V PPS快充,支持QC2.0/3.0,支持华为FCP/SCP快充协议,支持三星AFC快充,支持VOOC快充和SFCP快充。内置上管导阻30毫欧,下管导阻20毫欧,工作频率固定105KHz。

图为IP6566双C口输出应用电路图,无需VBUS开关管,只需贴一颗芯片及对应的外围元件即可,同时还支持快充输出状态指示。高压快充和低压快充时LED常亮,5V时呼吸灯显示,便于区分手机快充状态。

网友:
看着不错的,值得买

网友:
看数据还不错嘛。

网友:
这个的确是有快充功能的

网友:
壳子还半透明的,ip6566方案性能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
QC,PD都支持,还不错嘛

网友A:
品胜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品胜的电路板都是这种颜色,也喜欢用英集芯ic,

网友B:
半透明的壳子,一目了然,我赌两包辣条,这个车充是老哥从抖音上蹲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胜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品胜的电路板都是这种颜色,也喜欢用英集芯ic,

专家的存货真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透明的壳子,一目了然,我赌两包辣条,这个车充是老哥从抖音上蹲来的 ...

猜猜看图

网友:
移动积分兑换的啊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哟

网友:
功率还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有快充,挺好的。

网友:
IP6566规格书不是标称只能输出20W功率吗,为何这个车充标称输出功率30W?

网友:
这牌子当年也挺大的,做到后来竟然还有仿冒的。。。
这种半透的可以杜绝假货,但用一段时间比较脆。。。

网友:
功率没问题,就怕散热不行影响寿命

网友:
这个非隔离的万一出现故障会不会出现12V直接输出的情况,这样的话手机就报废了

网友:
啊!大婶这帖差点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