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这种温度保险,没压线钳怎么接的牢固

楼主(2023-08-22):
论坛里高人经验多,都来说说吧

网友:
普通钳子也能胜任

网友:
有锤子么?1.5平硬线,锤扁,包上再锤紧,保证好用。

网友A:
用电烙铁焊,反正里面是一根铁丝直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焊,反正里面是一根铁丝直通的

这玩意儿工作在高温环境好不好,焊锡200多度都融化了,能焊接的地方不会用冷压。

网友:
直接用钳口压紧就行,没那么多要求

网友:
蘸锡应该行

网友:
没压线钳只能用虎钳了吧。

网友:
锤子或者老虎钳...

----------------------===============

网友:
使用空芯铝昴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工作在高温环境好不好,焊锡200多度都融化了,能焊接的地方不会用冷压。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8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一个旧钳子,使用久了的钳子刀口有一小缺口,正好可以压紧这种小的连接件。

网友:
斜口钳直接压

网友:
很简单

买一把压线钳

网友:
用钳子弯个弯夹住线,夹死

网友:
我换过几次都是烙铁直接焊锡了

网友:
独芯铜线并线并过吗?每次就那样搞得

网友:
以前没有压线钳时,都是用硬铜丝绞合,钳子夹紧就行,一般几年不坏

网友:
单芯铜丝缠绑+加浸锡~不超过200度的话毫无问题。

网友:
我是直接短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