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20年前的小灵通

楼主(2023-08-22):
看来没有可利用的材料
产品时间2002年6月
箱说:全!

没见过小灵通的朋友,看它就长这个样子

外形大小是这个尺寸

大力拆开看到背面

非常小的屏幕

400毫安锂电池已经鼓包。那几年使用可以待机2天,也是比较牛

可以外供电,开关机

可以外供电,开关机

里面看没有可以利用的零件

可以外供电,开关机有熊猫图,可能是代表中国吧

开机有熊猫图,可能是代表中国吧

开关机有熊猫图,可能是代表中国吧

芯片不懂是啥

芯片

品牌:撕达康牌。听名字就是外来货

拆完就,不打算复原了,没用了

体积和现在手机比较,小灵通,小很多

网友:
那两颗黄色的电容看着不错

网友:
那两颗黄色的电容看着不错

钽电容,耐用!ljlj2001你眼睛是看尖货的,赞!

能不能看清楚?电容器

网友:
小灵通,写号的,叫UT斯达康

网友:
LCD可以用用

网友:
当年就是信号不好也没有普及

过渡的玩意儿

网友A:
现在看来这东西只是个移动座机。

楼主:
能做个啥?

网友:
时代的产物,那时话费和漫游收费都很高,所以就有了这个,信号不好

网友:
找到LCD的驱动定义,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时钟,T12控制器,数显表头等等

网友B:
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虽说是过渡产品,当年也是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网友:
据说是日本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来这东西只是个移动座机。

没有电话卡?相当于子母无绳电话?

网友:
让我想起当年我叔在村里竖起一根十米高的大天线,就为了小灵通的信号能远一点,哈哈

网友:
这东西,,做固话移动版还是不错,,,现在固话也快消失了

网友:
保存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机器正常,没有信号啦

网友:
过度的产品,看上去确实没什么地方可以使用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