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堆电池和充电器

楼主(2023-08-22):
逛1688APP,发现这家卖电池还带充电器,送5元红包还包邮,1元到手一大堆电池和充电器,虽然不是什么好电池,但,那几个充电器外壳改造个什么小电器能派上用场,下手拍了再说,反正就1元。

6个电池3个充电器一共1元

看样子还不错

使用说明,上边说一直充没问题,实测和计算令人担忧(后边有结果)

这两个标识是镍氢的,其余是镍镉的

就拆开镍氢这个看看吧

看这字体做工还不错

开瓢

USB插口设计有特色,省工省料,这也是中国特色吧,有知道外国货有没有这样的

简单的串电阻限流,充电过程应该是电流越来越小

很简单

纤维板

卡扣式的,开始拆的时候没发现是卡扣,还真费了事

有个红灯指示,不管充电与否,都是红灯一直亮

找一节镍氢电池试试

电流178MA,不算小

从上边图片可以看出,限流电阻16欧,那么计算一下浮充时的电流,看看是不是像他们宣传的可以一直充。
{5(usb电压)-0.7(防反接二极管)-1.4(镍氢充满时的电压)}/16=181.25(ma) 实测电流稍小一点,虽然小一点也100多MA了,对于浮充来说,100多MA够大的了,所以,还是到时间了人工停充为好,不然不光对电池不好,还有可能引起火灾。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手里好像还有几个倍量的多槽傻充,也不知跑哪去了

网友:
你们天天都能刷到这么便宜的货...

网友:
哪里刷到这么便宜的货?应该分享个链接才好。

网友:
以前给孩子买玩具有好多黄色的电池,上一次清理的时候都扔了
不经常用就上锈,还是那种电池包能用时间长一些

网友:
用得上还是可以,我就算了,基本用不上

网友:
傻瓜充电器对电池不好

网友:
虚标电池,傻瓜充电器。
买个镍氢充电模块也才8块啊,

网友:
平均一节电池充电电流不到100ma,过冲也没啥事

网友:
外壳看着还可以利用一下,可以加个4056充电板,改充14500锂电池。

网友:
都是些垃圾三无产品。。。 。。。

网友:
现在很少人玩这些了,楼主玩的是情怀!

网友:
这种电池大多是200-300mAH的容量,我测试过,充电器又是傻充,也就给遥控器用用吧,容量太小,

上个月刚买的电池和充电器,去除各种优惠,30元四节7号电池加一个带液晶屏充电器,回来拆开过充电器,里面有几个打磨芯片,测试下充电电流,是不断变化的,不太明白原理,不过充满是1.4V,还不错,电池标1600mAH实测600mAH,重10.6克。十几年前买的品能电池重11.6克,标的1100mAH,现在实测600mAH,十几年了还有一半容量,还不错

网友:
傻瓜充电器。

网友:
只有应急使用及外壳改造的利用价值

网友A:
我还见过只有一个二极管降压的USB锂电充,拆开给我吓坏了,直接扔垃圾桶了。虽然便宜,但我把这种东西定义为电子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见过只有一个二极管降压的USB锂电充,拆开给我吓坏了,直接扔垃圾桶了。虽然便宜,但我把这种东西定义 ...

塑料全是回收料,又薄又脆,电池弹片是铁(钢的?)镀了啥,没啥弹性。用来改个啥,我怕动了改的心思,弄到一半,全碎了。

网友:
约等于白嫖哈哈哈

网友:
买电池送充电器,1688没用过啊

网友:
又不是没那个实力,就别用这种垃圾了,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