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果然有需求就有产品,还真有卤素无频闪电源!

楼主(2023-08-22):
想在一个小客厅弄一个好一点的灯孩子写作业。

想法是搞一个3-5头的那种吊灯,E27螺口的,换卤素(或白炽)灯泡,想着白炽灯也有闪,也发贴子看有没有好办法。搜了一下,还真有这种产品,大概40元一个电源。
其实卤素灯的频闪还好吧,它有热惰性。心理作用吧。
本人还是认为白炽灯是最好的光源,不接受反驳,除了费电,都是优点。

网友A: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不接受反驳!

不考虑直流电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不接受反驳!

就是白炽灯用直流啊。直流,你得有电源啊,交流不会自己变自流。
花钱可以,不花冤枉钱。多少钱买的LED,用两年不亮了。

网友:
恐怕就是个普通直流电源,一包装就莫名的显得高端

网友B:
卤素灯其实是不适合220V供电的。。。当年都是工频变压器24V供电。。。
现在科技都这么进步了,整个24V开关电源很容易的。。。
卤素或者LED灯带,正规做法都是用24V,特别是手能触摸到的地方。。。

当然这个220VDC恒压电源也有点那么个意思。。。
80%客户可能买去是接220VLED灯带的。。。那种装修灯带太长了24V有压降频闪。。。

网友:
就怕是普通直流电源

网友:
各种灯说护眼那都是搏眼球而已,大山里的孩子用微弱的灯光看书也没看到比城市里孩子的近视眼多。当然用好灯可能会舒服一点。真正保护眼睛是良好的用眼习惯,多让眼睛休息,少看手机等等

网友C:
钨丝灯泡又黄又热,显色渣渣。印刷厂画廊都不用,人家用高显色荧光灯,这才是专业的选择。

网友:
就是直流220V供电

网友:
既然这样,何必这么麻烦?整流桥加电容不就行了?

网友:
卤素灯哪来的频闪,纯粹脱裤子放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其实是不适合220V供电的。。。当年都是工频变压器24V供电。。。
现在科技都这么进步了,整个24V开关 ...

有专门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自激非隔离,输出30khz的脉冲12v。不可能用开关电源,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自激非隔离,输出30khz的脉冲12v。不可能用开关电源,成本太高 ...

电子变压器一般是隔离的好吧

网友E:
娃娃写作业,建议使用面光源,阴影少。
推荐买正白光的LED灯具,比如120X30cm,吊在头顶前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娃娃写作业,建议使用面光源,阴影少。
推荐买正白光的LED灯具,比如120X30cm,吊在头顶前方的位置。 ...

真正合格的,是少数。

  买一线品牌靠谱一点:PHILIPS、松下、欧司朗、美的……

网友:
包装和概念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娃娃写作业,建议使用面光源,阴影少。
推荐买正白光的LED灯具,比如120X30cm,吊在头顶前方的位置。 ...

正白是指5000k色温吧,好像有点偏蓝了,各大品牌台灯都是3900-40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钨丝灯泡又黄又热,显色渣渣。印刷厂画廊都不用,人家用高显色荧光灯,这才是专业的选择。 ...

我只知道白炽才是最近接太阳光的灯,其它我不懂。什么色温,显色,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娃娃写作业,建议使用面光源,阴影少。
推荐买正白光的LED灯具,比如120X30cm,吊在头顶前方的位置。 ...

我只知道白炽是阳接近太阳光的灯。3头或者5头的吊灯的话基本没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白是指5000k色温吧,好像有点偏蓝了,各大品牌台灯都是3900-4000k

所以,这些色温色调的,我们玩不明白的话,用最原始的,最接近太阳光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