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七八年前的监控电源质量还不错

楼主(2023-08-22):
留了好几年的监控电源太占地方了拆了分开卖 外壳卖废塑料 板子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挑了几个做工好的

牌子是粤新电子  以及变压器型号

变压器输出的是12v1.5A?

不太懂说的啥意思感觉应该没问题

左上角从上到下依次是保险250v/2A  安规电容275V/0.1UF 光耦的放电电阻10M欧 滤波电感UU9.8-40mH  最下边是四个4007的整流二极管

安规电容型号

400v22UF的滤波电容

主控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打磨了还是定制的根本没有打标

输出两个25v1000UF的电容 还有输出的104独石滤波电容 以及输出的SR5100的肖特基二极管

431

817光耦
怎么说呢对比海康的电源这个输出的电容容量大 还有独石电容  别的没啥了还有就是用了七八年了吧也没出问题 发热量也不大算是比较好的产品了,拆了卖废品也有点可惜了 不拆了卖也没别的好处理的办法毕竟给客户用旧的也不合适。

网友A:
请教楼主,开关变压器的资料从哪查到的?好神奇

网友B:
变压器感觉才是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开关变压器的资料从哪查到的?好神奇

百度搜到的直接搜EE22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感觉才是高科技

变压器体积不小比海康的还大 最起码标的啥上的啥 没有虚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到的直接搜EE22就出来了

之前常看到变压器上有型号标记,以为就是厂家随便写的,没想到也是按照标准制作的,能查到具体资料

网友C:
摄像大厂是找电源专业厂做的。。。电容容量还有ESR之类的。。。

这个看着可以用。。。但三五年电容都会老化的。除了400V,其余电解电容都要换掉,装新盒子,才能出货啊。。。但各种成本还不如去找新的了。。。

网友:
好像还不错哦

网友D:
没有资料是不可能的,焊到板上的元件最少都要有引脚尺寸规格等规格书,要不然layout打板都做不到。电阻电容等等都是有规格书的,电子厂里的甚至会有供应商送的layout软件的元件库

网友E:
输出电流不大吧

网友F:
用得到就是宝用不到就是草

网友G:
这个电源内部挺新的

网友H:
你使用环境也好,所以电源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使用环境也好,所以电源很干净。

电源是放在石膏板吊顶的上边 也有室外用着的估计是密封的好看不出太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内部挺新的

这个牌子的电源板都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得到就是宝用不到就是草

对 用不到了所以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不大吧

标的输出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资料是不可能的,焊到板上的元件最少都要有引脚尺寸规格等规格书,要不然layout打板都做不到。电阻电容 ...

这个都在板子上标着 有几种别的牌子的电源就什么也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大厂是找电源专业厂做的。。。电容容量还有ESR之类的。。。

这个看着可以用。。。但三五年电容 ...

还想留几个1000UF的电容呢 看来不能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