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个led灯,后壳居然也用塑料了

楼主(2023-08-22):
家里的新换的led灯似乎偶尔闪一下,拆下来用PTC焊台加热了一遍好像也没解决问题,估计是某个灯珠有瑕疵,那就再买一个,用签到红包后1.56元。

后壳居然是再生塑料的,怎么散热呢?

安装方式不同于以往一颗螺丝就能搞定。

两颗螺丝固定在后壳上,以前驱动都是独立的,现在驱动都是直接和灯珠做在一起了了,更省了。

10颗灯珠能有20w?没有仪器没法测

好在是铝基板的,对灯珠来说还算友好吧。

网友A:
用塑料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背面连个散热孔都没有,真是没办法。铝基板就算好了,一体化灯珠驱动是为了代工方便,一模就能搞定

网友:
全塑料有点过分了,那不是我以前的存货可以升值喽

网友:
好在价格便宜

网友:
这个灯,棚顶是86底盒的安装很方便,上阶段帮别人安了一些

网友:
越来越缩水了。。。。不过这是未来的趋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塑料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背面连个散热孔都没有,真是没办法。铝基板就算好了,一体化灯珠驱动是为了代工方 ...

工艺不断在提升。

网友:
都用个十来年,厂家不得倒闭了

网友:
我家欧普的阳台灯也是塑料的,一切安好。

网友:
有的灯管直接使用led灯带,连个铝基板都没有,驱动也是简单的不得了

网友:
后面塑料正常。成本啊。

网友:
但求快点坏,你又要换,呵呵

网友:
全塑料有点过分了

网友:
这种塑壳的吸顶灯使用时间长了,塑料过热老化,用不住。

网友:
价格摆在那儿,自己加块散热板或减小功率撑它几年应没问题

网友:
一开始是厚铁板,后来变成薄铁板,现在变塑料,再过过可以把塑料简化成塑料架子。

网友:
用签到红包后1.56元

网友:
还好是铝基板的,可以改装下散热。

网友:
缩水无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