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把库存的车充拿出来折腾

楼主(2023-08-22):
把库存的车充拿出来折腾
单位使用的救护车要用到行车记录仪,买了一个记录仪但是配的太差了,故找出库存车充,拆出查看足容量的使用
四个

枪型

里面元件寥寥无几

第二个拆出来线圈就偌大个

背面芯片

另一个车充型的

直接可调供电

本身行车记录仪需要的电流不大

换一个也可以使用

找出一个将就的

装好收工。。

网友A:
有钱单位,旱涝保收,比较羡慕X医生的单位

网友B: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车充,里面就一个78L05。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个这种库存,,用来改造,,,功率也偏小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钱单位,旱涝保收,比较羡慕X医生的单位

单位大几千买的行车记录仪,配的车充还不如x光医生坛友手里的库存,钱都去哪里。。。鸟?

网友D:
钱都去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大几千买的行车记录仪,配的车充还不如x光医生坛友手里的库存,钱都去哪里。。。鸟? ...

明显吃了三

网友:
自制可调电源好评!
有空了楼主可以 单独开一个帖子专门讲讲那个可调电源!

网友:
可调电源挺小巧的

网友:
楼主也在医院上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大几千买的行车记录仪,配的车充还不如x光医生坛友手里的库存,钱都去哪里。。。鸟? ...

最近就在干这事,吃下去的通通吐出来

网友E:
线被剪、、、、鸟。

网友:
说实话,这几个我一个都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车充,里面就一个78L05。

刷单的,我遇到可多了。。最后这次医院解散我直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被剪、、、、鸟。

有几个是没有车充口,我剪了直接改USB插转换头上了。

网友:
带电感的好点

网友:
可调电源挺小巧

网友:
没买到好的,应该有质量比这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钱都去哪里

医生说不知道钱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