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这个床头开关能过16A电流吗?

楼主(2023-08-22):
这个床头开关突然坏了,打在on的位置不导通了,拆开一看惊呆了。

又拆了一个,是带银触点的床头开关,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9834&page=1&extra=#pid15136296

楼主:
不导通的原因是主体上作为导通触点的螺丝陷下去了。

网友A:
3C认证是假的
铜触点一般是1A的配置。
大电流的开关要用银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认证是假的
铜触点一般是1A的配置。
大电流的开关要用银触点。

铜触点都沒有,拨片是碳钢的,螺丝也是碳钢的,磁铁都能吸住。

网友:
这开关是假的内部不是銅的

网友:
可以参考16A接触器的触点样子

网友:
16A是标识来的。

网友:
一个床头灯能接多大功率的灯?就算100W,220V的电压,电流不到0.5A,所以,这个16A,呵呵呵。

网友:
那叫16A床头开关!

网友:
这种设计本意就是小电灯小风扇用的顶多0.5A,你把这个通16A负载怕不是要boom!

网友:
16A?怎么可能?

楼主:
大家以后买床头开关,一定要买图中这样能看到触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以后买床头开关,一定要买图中这样能看到触点的。

你怎么知道我买的这个

网友:
这个床头开关应该是不能

网友: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我买的这个

这个也是号称16A的,能达到吗?

网友:
这种开关,我只敢用在100w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我买的这个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号称16A的,能达到吗?

16A想多了吧!!!!!!床头开关而已,是铜触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