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ED隔离驱动电路分析:BP3166和SDH7611,并重绕高频变压器,实践反激电源

楼主(2023-08-22):
本帖文分四个部分:图比较多……
一、拆以SDH7611为主控的LED驱动
二、拆以BP3166为主控的LED驱动
三、更换主控及重绕变压器试验
四、反激电路的一点知识

一、拆以SDH7611为主控的LED驱动

(一)拆驱动
驱动参数
输出电压:9—16V(可以带3W的LED)。
恒流电流:250mA。

拆开,驱动情况。

各处元件细节:

主控是SDH7611A。

手册中的典型线路图

恒流计算公式

先上电路图

(二)3W工作时测量情况

电压为9.25V;电流为235mA。

采样电压(芯片7脚对热地)30mV。

6W(6个1W的LED)工作时,电流为235mA。

上示波器,
CH1测量高压滤波电容;CH2测量芯片输出(5、6脚)

上图可见,高压滤波电容还是有30V左右的波动的,频率是100Hz。
入放大如下图

上图中,CH2可以间接反应出高频变压器的输入,峰值为280V,反向有50V,反向尖峰为120V。
由于在Toff后半段出现了振玲,所以这是 工作在DCM模式下。

变压器输入与输出对比如下图

CH1为变压器输入波形;CH2为变压器输出波形。
输出正向电压约为10V,反向峰值为55V。工作频率为50kHz。
芯片输出为采样如下图,采样峰值电压为0.6V。

(三)6X1W工作时
输出电压电流

变压器波形,频率升高了

输入与采样

3W和6W工作时的对比

空载输出电压

最终电路图如下:

以下小心避坑,SDH7611A规格书

二、拆以BP3166为主控的LED驱动

(一)拆
驱动参数

电路板

主控

输入输出电容

手册中的电路

凝流计算公式

输入输出间有Y电容,好评

(二)测
不同W数的电流情况

不同W数的电压情况

1W、5W时的电压及开路电压

上电路图

(三)波形
CH1变压器输入波形
峰值电压280V,反向60V,反峰100V

输出与采样波形

上图,LED两端约9.5V;采样电压为0.32V,反向0.16V,尖峰0.2V
由此可以看出,工作在DCM模式。

最终电路图如下:

以下小心避坑:手册
BP3166系列LED驱动方案

三、更换主控及重绕变压器试验
(一)在7611的板子上换上3166工作情况
拆下SDH7611换上BP3466B

成功点亮3*1W的LED

3W时,LED的工作电压及电流

开路电压

波形情况
3166的D极,工作频率为65kHz

3166的采样CS

波形比较

(二)在7611的板子上装上3166重绕变压器后的工作情况
拆下变压器

拆开

高压侧,可见绕向

拆完高压漆包线

低压侧

同名端情况

变压器的基本情况

绕回高压漆包线

一个小插曲:
由于是人肉绕,没有耐心,就随便绕了下。结果,装回后没有输出。
经测量,是主控坏了,原因可能是绕的不好,导致反峰电压太高。
所以又重新绕了,并加上了反峰吸收(RCD)电路。

第二次绕好的样子,还是一个小胖子

装回去,加了RCD电路

点亮3*1W的LED

波形情况
3166的D极,工作频率为80kHz

3166的采样CS

对比

3W时工作电压及电流

开路电压

根据3166的电流计算公式

及7611的电流计算公式

可以算出,换上3166后,电流下降了,高压绕组主127匝,与实际差不多。
重绕变压器后,高压绕组为123匝,说明人肉绕线不行啊。

可见,主控功能相同(或相近)是可以代换的,就是要调整好采样电阻。

四、反激电路的一点知识

反激电路的工作模式有两种:CCM和DCM。
CCM(电流连续)模式理解,所以从CCM着手学习
在CCM模式下:
1.反激变换器(Flyback Converter)拓扑结构
反激变换器拓扑结构,如图下:

拓扑结构中重要参数有:
输入电压 Vi;占空比D;开关频率f;原边线圈圈数 Np;副边线圈圈数 Ns;原边线圈电感Lp;输出功率Pout;反激电压Vfb。

2.反激变换器(Flyback Converter)原理
反激变换器(Flyback Converter)拓扑结构,如下图:

S导通(开关管导通)时:
i电流由输入电压端流经变压器原边线圈与开关形成电流回路。此时变压器原边线圈两端压降为Vi;
ii副边线圈两端感应电压Vi/n,因回路上二极管不导通,副边回路上无电流;
iii变压器原边线圈因电流流过而产生磁力线于变压器铁芯内,其数量会随流通电流的时间增加而增加;
iv因副边线圈无电流流通,原边电流增加使得原边能量累积于原边线圈中,直到开关断开为止。
S关断(开关管关断)时:
i原边线圈两端电压因磁力线累积储存在变压器铁芯内,因而产生反电势;
ii原边线圈两端反电势由铁芯内累积的磁力线,使得副边线圈两端电压产生相对感应电势;
iii二极管导通(理想二极管),副边线圈两端电压为Vo,原边线圈两端电压为Vo*n;
iv电流由副边线圈开始经二极管与输出电容形成回路,并将变压器的能量释放,直到下一次开关导通为止。

3.反激变换器电压转换公式:

其中:D为占空比;T为周期;n(=Np/Ns)为变压器匝比;

4.理想电压波形如下图:

但,大部分电源都是工作在在DCM模式下,
因为DCM模式在轻负载下待机电流小,可以节能,如果用CCM模式下,待机电流大。
以上的LED驱动,从波形上看,也是工作在DCM模式下的。
上图中红色波形是实际工作波形。

输出电压不作推导,直接给出公式
CCM:

(其中Np为原边绕组匝数;Ns为副边绕组匝数;D为占空比)
DCM:

(D为占空比,L为电感,Ro为输出负载,T为周期,为效率。)

这里要注意:
DCM模式下,当空载时,R为无穷大,输出电压为无穷大。故升降压电路不应该空载,否则产生很高的电压造成电路中元器件的损坏。
上面的LED驱动的输出都接有一个负载的,当然,这种主控是有输出开路保护的。

以上,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七七快乐!!

网友A:
jf的帖子一贯的详实,前排慢慢学习,标题字太多了,最后几个字被吞了

网友A:
另外结尾部分

这张图是不是没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的帖子一贯的详实,前排慢慢学习,标题字太多了,最后几个字被吞了 ...

让版主改吧 哈哈哈

网友:
真够详实的,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结尾部分

是这个东东

网友A:
输入法可以打出来啊,小写希腊字母,η,粘贴图片的操作太狂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法可以打出来啊,小写希腊字母,η,粘贴图片的操作太狂野了

从公式中贴过来的,怎么就变图片了。
就用图片吧。哈哈哈

网友:
内容详实,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过节也不休息啊

试验+写教程要好几个小时吧

网友:
技术贴,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技术手艺装备都不错,玩家啊

网友:
不错不错研究的很透彻~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似乎看不大懂啊,继续学习

网友:
谢谢版主的无私分享!!收藏一下,慢慢学习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