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带充电进口的山寨插排

楼主(2023-08-22):
今天邻居拿来了一个拼DD买的插排,说充电口坏了,充不了手机,让看看能不能修复,拆开后通电测量,只有2.5V,看一下输出的一个10v470U的电容怀孕了,家里找了个25v470u的换上,完美修复。

网友:
懂技术就是好,家里的小家电不用一坏就扔掉。

网友A:
这种USB模块我是不敢用来充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USB模块我是不敢用来充手机的

是咯,输出不稳定,纹波大,伤手机。

网友:
这个电源太山寨了。

网友:
用这山寨插排USB充手机,估计用不住。

网友:
这种电源纹波极其伤害手机电池吧

网友:
这种的根本不敢用

网友:
不是专业的电源,输出波形就差,提高电容耐压只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加大容量就更好点。

网友:
随便用用吧

网友B:
这样的敢给手机充电  厉害

网友:
电路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这种山寨插排上的USB我都是剪断的,怕把手机带走。

网友:
山寨充电配山寨手机,问题不大

网友:
这小变压器,输出能达到2A?

网友:
这种充电电压电流都不稳,加速手机电池报废进度

网友:
这种还是尽量别用,充坏手机得不偿失

网友:
这种充电口一般也不会冲好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敢给手机充电  厉害

现实中还是有很多人在用。

网友:
这东西千万不要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