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信三合一机顶盒-兆能Z84_HI3798MV100_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8-22):
广东电信三合一机顶盒-兆能Z84_HI3798MV100_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教程:

1、无需区分芯片,理论上通刷,准备FAT32格式的U盘,8G以下,没做过启动盘;机器比较挑U盘,失败换U盘重试

2、将卡刷包update.zip复制放入U盘根目录下,插上机顶盒;

3、机顶盒通电开机,不停按菜单键 + 音量减 进入 recovery模式,卡刷固件即可;刷机首次开机耐心等待3-5分钟,遥控首页、菜单、设置键正常;有些刷第一次会失败,重新刷一遍就可以了

设置密码1000010009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1FfIgNzhZ0VLGCNX3w6YQ
提取码: 8888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B《其他桌面--固件大全》>1《魔百盒(CM/M)固件合集》>《Z82/Z84/Z86》>《Z84》
A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为什么天猫魔盒系列的都不能刷呢

网友:
纯友情帮顶一下

网友:
电视机顶盒主要都是要能看直播视频,固件内没有提供直播软件,后期还是需要自己安装,而安装的软件还是要付费,免费的要不就一堆广告,要不就卡的怀疑人生,系统能集成个直播软件那就更好

网友A:
这种路由光猫电视盒子一体机特难用
Wi-Fi信号弱不说 电视盒子自己悄悄的开机 跑流量
还热的一P

网友:
话说这个版本的当贝桌面会不会‘异常停止’?

网友:
家里有中兴b860,看网上教程,用超级密码打开adb,局域网刷入当贝桌面,然后装上Total Commander 就可以随便装apk了,好像是得复制到内部的存储里,就是太卡。这个东西不能解bl锁,不能刷第三方recovery没有可玩性。而且性能太差。

网友:
谢谢分享,可惜没有这个盒子。

网友:
ry模式,卡刷固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路由光猫电视盒子一体机特难用
Wi-Fi信号弱不说 电视盒子自己悄悄的开机 跑流量

这种东西原本主要是供应给酒店用的,然后现在运营商也开始往民用市场投放了,去年新装的移动宽带送的就是一个三合一的,夏天的时候直接在底下放了个12V的CPU风扇然后接到盒子的5VUSB口上,低电压慢转速下帮他辅助散热,不然终端一多网速就开始卡

网友:
不停按菜单键 + 音量减 进入 recovery,怎么按都进不了 recovery

网友:
有吉林地区的刷机包不?

网友:
三合一在酒店 医院看得多

网友:
配置和 创维e900差不多吧

网友:
运营商的还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