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新手给百香果拉网搭架 失败

楼主(2023-08-23):
虽然有咨询过众人的意见,但没有人和我分享经验。作为一个新手,本着怎样简单怎么来的原则,架子没有用横杆,只用钢丝绳拉紧。

只考虑过受力问题,完全没考虑过钢丝绳下垂和受力扭曲的影响。中间的网格线没有办法拉紧,中间的一拉紧,前面的马上就松垮了。

网友A:
你前一个帖子别人已经给你了很多材料和搭架子的意见包括图片,怎么在你眼里就是“没有人和我分享经验”?

网友:
去看看电力机车的拉线方式吧

网友:
张力问题,解决钢缆应力就可以了,办法很多

网友:
这个四周框架应该用硬质材料吧,中间可以使用软质材料,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看到标题第一反应以为要去扯跟网线到百香果;看到第一个图片的杆子以为百香果这个地方还没通电,要扯个电网过去;看到下面图片才明白就是个果树搭个架子……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是南方电网,这么多裸体钢缆,阳光下直接暴晒,钢缆表温至少也能烫熟鸡蛋,你叫小百香果的细枝嫩叶怎么受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一个帖子别人已经给你了很多材料和搭架子的意见包括图片,怎么在你眼里就是“没有人和我分享经验”?  ...

好记性。。。 我主要是想有人否定我的方案,告诉我行不通,钢丝线会垂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一看还以为是南方电网,这么多裸体钢缆,阳光下直接暴晒,钢缆表温至少也能烫熟鸡蛋,你叫小百香果的细枝 ...

中间是塑钢线

网友C:
做人要真诚,你前一个帖子别人已经给你了很多材料和搭架子的意见包括图片,怎么在你眼里就是“没有人和我分享经验”?

网友:
上面放几根木条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人要真诚,你前一个帖子别人已经给你了很多材料和搭架子的意见包括图片,怎么在你眼里就是“没有人和我分 ...

表达问题吧,没表达好,我主要是想有人分享用钢丝绳搭网的经验。 搭架子的话,不用经验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问题吧,没表达好,我主要是想有人分享用钢丝绳搭网的经验。 搭架子的话,不用经验也行。 ...

这不就引起歧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