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6N137与LM358问题?

楼主(2023-08-23):
6N137按手册配置 6脚有个280mv的输出电压,在经过LM358放大1脚电压达到560mv。如何修改让LM358的1脚从0v开始或从十几毫伏开始也行?

网友:
提高静态基准电压不行吗?

网友:
LM358采用正负对称电源供电即可

网友:
这个画图是不是有模拟功能,改改试试

网友:
输出串个二极管

网友:
简单,反向输入端落地的那个电阻上垫高280mV就行。

网友A:
已有电路的结构是同相运放放大电路,它的最小增益是1

要想从0V起调,需要换用反相运放放大电路,其增益可由外置电阻网络设成任意值

但是需要注意,LM358的Offset Voltage(输入失调电压)一般在数十毫伏,所以实际情况中从0V起调是不可能的,除非改用Vos更低的运放

网友B:
参考下差分放大器就知道了,现在你的问题是求解输出和280mV固偏的差值,而不是原先的输出和地的差值,所以把运放的负参考从地电平变成相对于地高280mV的电平即可完美解决。

楼主:
串个二极管,从模拟上来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有电路的结构是同相运放放大电路,它的最小增益是1

要想从0V起调,需要换用反相运放放大电路,其增益可 ...

回去用面包板搭个试试,用模拟软件没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差分放大器就知道了,现在你的问题是求解输出和280mV固偏的差值,而不是原先的输出和地的差值,所以 ...

大师,6楼跟8楼的两个280mV,意思不一样喔
//------------------------------------------
估计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
加一个电阻看看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电阻看看怎么样

也可以,但是增益会被改变,你能接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但是增益会被改变,你能接受就行。

帖子不是我发的。
增益增大4.5%,估计他能接受。要增益不变,需要重新计算。

楼主:
更改R4改1.8k,输出串了个2.4的稳压二极管1个104无极电容,可调范围0.025~5.1V。将就能用了。前期起调慢一点点3.2后调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