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287C出现导线连接错误怎样处理?(已寄上海福免费维修)

楼主(2023-08-23):
最近开机显示导线连接错误并有警告音,电流档无警告音。板干净无修,两表笔按常规插入插孔,以前是各档位是正常的。现也按常规插孔,开机前几个档位报警,打到电流档无报警音,电流表笔孔没插过,都是插右边黑红表笔孔。

更换表笔也无效果,不知应怎样处理?上图片了。
电话联系,只要不是屏坏板烧坏即终身免费维修,并由福出寄回邮费(但我还是在电池盒内附上30元返程邮资,我寄出的邮费为20元)。尝试一次吧。

网友:
这名表也还如此。

网友A:
熔断器断了吗?

网友B:
如果拆开过,就是还原不对,没有拆开过,就检查两个保险管。

网友:
名表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C:
高级货,是不是启动了防拆功能?

网友:
在单位用的就是这货,比较后悔提报了这个型号,反应慢,携带不方便

网友D:
把表壳拆掉,裸奔会提示错误吗?

网友:
一个万用表用了这么多芯片

网友:
做工用料是真实在,奈何太贵。

网友E:
是不是光耦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断器断了吗?

两保险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开过,就是还原不对,没有拆开过,就检查两个保险管。

反复拆装数都报警,保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货,是不是启动了防拆功能?

不知有无防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表壳拆掉,裸奔会提示错误吗?

裸奔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光耦的原因

光藕在哪?

网友:
可能是电流表笔座的识别出现连电了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用料实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