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光纤一般是多模光纤还是单模光纤?

楼主(2023-08-23):
入户光纤一般是单模光纤,数据可以传很远,
室内光纤一般用的哪种光纤,是单模光纤,还是双模光纤?

下图所示软光纤是单模还是多模?

网友A:
单线就是单模,双模2条线,一收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线就是单模,双模2条线,一收一发

学习了

网友B:
不是双模,是多模光纤,单模和多模,这个外表一般看不出吧,跟软硬也没关系。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单模的,多模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就是单模,双模2条线,一收一发

多膜可以同时走不同波长信号,单模是只走一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双模,是多模光纤,单模和多模,这个外表一般看不出吧,跟软硬也没关系。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单模的,多 ...

多模模块是不是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双模,是多模光纤,单模和多模,这个外表一般看不出吧,跟软硬也没关系。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单模的,多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膜可以同时走不同波长信号,单模是只走一路信号

谢谢科普

网友:
科普贴,同讨论,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了

网友C:
曾经,你图中这种黄色的是单模的,橘黄色的是多模的。。。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和光纤没关系,看收发器工作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线就是单模,双模2条线,一收一发

不要误导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你图中这种黄色的是单模的,橘黄色的是多模的。。。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就不知道了。 ...

大致规律 还是这样啊

黄色单模没有变     其他颜色 多数是多模

主要是看标签

网友D:
主要看标签,黄色一般是单模的,橘色一般是多模千兆,浅蓝色一般是多模OM3(万兆),当然主要还是看标签,现在颜色比较丰富,还有OM4可以跑25G的。
至于单根还是一对,主要看收发器,单模有单纤收发的,多模的目前我还没看到过,都是一对。

网友:
单模的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标签,黄色一般是单模的,橘色一般是多模千兆,浅蓝色一般是多模OM3(万兆),当然主要还是看标签, ...

一般收发器是单模还是多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收发器是单模还是多模?

这个只能看标签,各种规格都有,还分接口不一样,现在一般是ST了LC头居多。另外单模还分长度,买的时候不要过长,比如大概距离2KM,买个5KM或者10KM的就行了,不要买25,40这些,可能会光太强反而不通,还要加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看标签,各种规格都有,还分接口不一样,现在一般是ST了LC头居多。另外单模还分长度,买的时候不 ...

光电收发器不是一般sc接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