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做工不怎么样的儿童滑板车

楼主(2023-08-23):
最近40元买了台儿童滑板车,拆开看看。
深圳市飞特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滑板车

外观还不错

里面简单了

轮子改发电机不错

深圳市飞特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牌子:领奥

电机3根线

电池好轻

36v4400MA,肯定是虚标的,估计就10个电池

一边4个,中间应该是2个18650电池,10个三元里电池36v,或者一边4个,中间应该是4个18650电池,一共12节18650硫酸铁锂电池38v

电池分量很轻

楼主:
电池电压只有11v了,肯定是电池挂了。
我第一次站这个上面,2分钟就学会了,真的不可思议。

网友:
没了?继续拆啊老哥

网友:
电池都绣了,进水了吧。

网友:
换组新电池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容易摔跤?

网友:
电池坏了,
   换组电池又可以继续开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平衡车吧,不是滑板吧

网友:
这公司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平衡车吧,不是滑板吧

是的,这叫平衡车,不叫滑板车,楼主搞错了

网友:
40块钱非常超值了,电池拆开了把坏的换掉就OK。

网友:
估计这种东西电池出问题概率很大,很多是放久了电池过放了导致充不进电

网友:
这东西多大的小孩能玩啊?

网友:
电池都漏液了

网友:
滑板车很危险的,不安全

网友:
40元还是不错的

网友:
40元2个盘式无刷电机,比我60元买的1个大疆拆机6010便宜,还有2个控制器无刷驱动,能弄转更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