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SM2262EN主控板怎么改电压,士必得的蓝色板子

楼主(2023-08-23):
如题,士必得的蓝色板子,到手是1.2V,上东芝bics3颗粒做的2T,量的vccq是1.2V,频率只能开到200MHz,性能有亿点低,问了大佬才知道要改1.8V,但是实在是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改。板子是士必得的公版蓝色版,没有查到这个板子的有用资料,有没有大佬玩过这个板子的,知道电压和土狗跳线的帮帮忙,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土狗是R58已经确认

网友:
量那几个电感,找到VCCQ的供电电感,然后根据Vout = 0.6*(1+RA/RB),换RA和RB

网友(2024-06-07):
这个不错,记一下

网友(2024-08-19):
正好用得上~

网友:
很好 记录下!!

网友:
同样的板子,我把RA换了个100K的,RB换了51K,测量后面的电感是1.8V~

网友(2025-03-12):
引用 楼主:
土狗是R58已经确认

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