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我的老惠普笔记本升级下CPU内存硬盘速度快多了

楼主(2023-08-23):
i3的老本子了 陪伴十多年了 简直卡的不行 i3变i5  4G变8G 机械变固态 再固态装个win7 保留老机械的win10 双系统 速度快哆啦

网友A:
这下就像换新的了一样。

网友:
直接上I7好点,i5比i3性能提升不多

网友:
速度提升肯定是巨大的,光固态硬盘提升的启动速度就让人耳目一新

网友:
我的老本本也好卡……

网友B:
确实应该上I7,这种老CPU本身差价应该也不多,但I7性能要好不少。

网友:
固态提升还是比较多的,CPU提升比较少。

网友:
上i7估计散热和供电带不起来,i5凑合用吧,i7也没提升太多

网友:
这笔记本岁数不少了

网友:
升级的好,这下又可再战几年

网友:
升级固态效果是最明显的

网友:
跟我老电脑升级的差不多,我是奔腾变i5,双核变4核,4G升8G,机械变固态。
效果最明显就是机械变固态,因为平时只是上上网,看看视频,最明显是开机速度有质的飞跃

网友:
内脏基本上都掏空换了个遍,等于换新机了,恭喜楼主喜提新机。

网友:
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应该上I7,这种老CPU本身差价应该也不多,但I7性能要好不少。 ...

I7功耗压不住,会爆的。I7功耗压不住,会爆的。I7功耗压不住,会爆的。

网友:
威刚内存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就像换新的了一样。

反正不玩游戏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十年前的电脑还能用,五年前的手机就不行了

网友:
原来我真的外行了,本子CPU还能升级的啊,一直以为是焊死死的

网友:
换下来的CPU多少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