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寻多多上面的200多元山寨投影仪的完整固件RK3128

楼主(2023-08-23):
开机卡LOGO了,然后胡乱刷了3个固件,开机无反应了,LOGO都不来灯泡也不投了

分析uboot.img 给覆盖了

不巧正好找到好心人的system.img..但是没有uboot.img recovery.img 等等文件

重新买主板85元不合算,机子才200多

现寻完整的update.img 线刷固件,,折腾折腾

不知几年后高手们能注意到这个广泛的山寨投影仪刷固件折腾的需要。。。

补充内容 (2023-10-22 12:54):
晚上找到的投影仪,志高牌,RK3128+EMMC的固件包下载。。https://www.123pan.com/s/Cvt8Vv-bNzUd.html

网友:
开机后只有电源指示灯有变化,投影仪的灯泡都不亮,散热风扇也不动,插上USB线之后电脑也完全没反应,显然投影仪已经被我刷成砖了。但是我又不死心,就上网搜了半天,发现有人说可以短接某个存储芯片的某两个脚的方法进入刷机模式,还有的机顶盒是有reset按钮,先找了一圈也没看到哪里有reset键,只好拆机看看主板了。结果被我发现在耳机插孔的内部后面有个小按键,从外面用一根细棍子按下去可以感觉到是个微动开关的样子,赶紧决定试一下。按照网友的经验,投影仪不插电源的情况下,先按住耳机孔里的微动开关,再插入USB线连接电脑,哇!电脑有反应了,开发工具能够识别出一个MASKROM设备了,这说明终于还是可以再进行刷机的。于是赶紧上网找了几个不一样的固件,分别刷进去试了试,结果都没法启动,投影仪还是变砖的状态,但是至少说明假如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固件还是有希望把它给救回来的,现在只好等等看有没有哪里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固件了。也看看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投影仪固件分享出来了。

网友:
还是不要带系统的好啊 能信号输入就行啊

网友A:
智能电视智能投影仪都不好用,能不能绕开SOC呢

网友B:
这么简单,也会掉固件,再买个一样的,复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电视智能投影仪都不好用,能不能绕开SOC呢

好像不行,30针的LVDS跟液晶屏屏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也会掉固件,再买个一样的,复制过来

好像不能整个固件备份呢,要用编程器吧EMMC焊下来的。。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玩机之前一定要先备份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也会掉固件,再买个一样的,复制过来

200+想想都知道用些什么东西,flash损坏掉固件不是很正常么,有条件换个好的flash倒是真的。

楼主:
没错,用的这个焊锡特别差,到手第一天就把耳机口搞下来了。

打算用平板屏慢慢折腾了,没经验中

网友(2023-09-25):
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分析下

网友C:
我手里有个瑞格尔的也是卡开机画面,  就一个8gemmc和看不见型号的cpu   不晓得能不能通过cpu型号找到固件

网友:
不要带系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个瑞格尔的也是卡开机画面,  就一个8gemmc和看不见型号的cpu   不晓得能不能通过cpu型号找到固件 ...

应该是同一个主板,海力士的EMMC,好像是拆机的,特别容易坏。。
现在不找了,200多块钱就但体验了几天山寨货。。
现在用洋垃圾EPSON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同一个主板,海力士的EMMC,好像是拆机的,特别容易坏。。
现在不找了,200多块钱就但体验了几天山 ...

这个方案的机顶盒固件多,投影仪估计少。我还在继续找。家里修的投影仪几个了, 这个也只是想修并不想用。投影仪我还是喜欢dl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的机顶盒固件多,投影仪估计少。我还在继续找。家里修的投影仪几个了, 这个也只是想修并不想用 ...

估计EMMC坏了,很多电视机也就EMMC坏报废,修不合算。。

最好的办法,咸鱼买个好的机子100元的,把固件备份了,然后帮人刷机赚回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个瑞格尔的也是卡开机画面,  就一个8gemmc和看不见型号的cpu   不晓得能不能通过cpu型号找到固件 ...

https://www.123pan.com/s/Cvt8Vv-bNzU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的机顶盒固件多,投影仪估计少。我还在继续找。家里修的投影仪几个了, 这个也只是想修并不想用 ...

https://www.123pan.com/s/Cvt8Vv-bNzU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