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步进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供电电压几伏特,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3-08-23):
每个马达好像还有个序列号,这个马达是不是比较高级
怎么知道这个马达是几伏特的,是什么牌子?

网友A:
上面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产品编号

楼主可以尝试通过这些信息去找这个电机的参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产品编号

楼主可以尝试通过这些信息去找这个电机的参数手册 ...

MOONS原来是产品名称
刚才只搜后面的型号,搜不到具体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产品编号

楼主可以尝试通过这些信息去找这个电机的参数手册 ...

https://www.moons.com.cn/search? ... s&text=17HD2447

为什么搜不到参数文档

网友B:
鸣志的2447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驱动,电压24V或48V都可以,电流给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鸣志的2447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驱动,电压24V或48V都可以,电流给够就行 ...

这个电机不能用12v dc驱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不能用12v dc驱动么

12V不确定行不行,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不确定行不行,可以尝试一下

欠压会不会把设备搞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欠压会不会把设备搞坏?

不会。步进电机没这么脆弱。想办法弄清楚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大的,不要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步进电机没这么脆弱。想办法弄清楚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大的,不要超就行 ...

摄像头默认电源是24v交流,用12v直流供电会损坏步进电机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摄像头默认电源是24v交流,用12v直流供电会损坏步进电机么?

步进电机不能直接通直流电的。不过控制器是直流输出,控制器靠输出脉冲的频率及多少来控制电机转动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能直接通直流电的。不过控制器是直流输出,控制器靠输出脉冲的频率及多少来控制电机转动的角度 ...

步进电机是脉冲驱动,本质上还是直流方波?

网友:
买个24V的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产品编号

楼主可以尝试通过这些信息去找这个电机的参数手册 ...

步进电机必须要有驱动器配合脉冲控制电路才能工作的

楼主(2024-04-19):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必须要有驱动器配合脉冲控制电路才能工作的

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12v还是24v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12v还是24v呢?

像这样的步进电机配驱动器还需要配脉冲信号,可以用555方波信号,驱动器电源12v-24v都可以的,改变555输出信号的评率就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转速

网友:
单纯一个电机你好要遮挡SN.这玩意还能给你远程监控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步进电机配驱动器还需要配脉冲信号,可以用555方波信号,驱动器电源12v-24v都可以的,改变555输 ...

鸣志的2447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驱动,电压24V或48V都可以,电流给够就行

5楼说的24v、48v都行,这个步进电机用12v电压也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鸣志的2447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驱动,电压24V或48V都可以,电流给够就行

5楼说的24v、48v都行 ...

可以用12V的,没问题的,电源功率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鸣志的2447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驱动板可驱动,电压24V或48V都可以,电流给够就行

5楼说的24v、48v都行 ...

步进电机的转速不是跟电源电压有关,而是跟驱动器信号输入端接到的脉冲信号频率有关,在一定条件下脉冲信号越高转速越高,但是太高会引起阻转,转速太低会引起震动,所以步进电机根据需要选择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