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些电瓶车充电器帖子,有个疑问~~并几个思考

楼主(2023-08-23):
1、有些人说充电器变压器很多都是铝线的,大家见过吗?我以前拆过一些电源、整流器的变压器或者电感,到都是铜线的。

2、另外有些人说修充电器不值得,还不如喝茶,买个新的才一二十元。

我觉得一二十淘个好的二手的还是可以,一二十买新的,怕是用不住哦,而且可能参数不准确,一般人又不会测电压这些,把电瓶冲坏了,那损失就大了~~

大家算一下成本,线、外壳、板子、变压器、开关管、整流管、可控硅、散热片、ic、风扇,两个大电容和各种大小元件,如果是全新的,品质比较好,一二十成本绝对拿不下来。

3、对于有很多人说修的充电器用不住(除开泡水货),原因归结为充电器经过大电流,变压器受损
我个人分析,变压器还是比较耐操的,变压器受损是小概率,主要原因,有两点:

1)、换的配件质量不过关
2)、不少维修人员和换件工差不多,依葫芦画瓢,可能有时候还没画像,没找到损坏的原因,维修不彻底,当然1的错误也会犯,自然充电器无法长期使用。

网友:
现在大部分微波炉都是铝线,还有电机。

网友A:
高频变压器没拆到过铝线的,工频变压器倒是见到过铝线。感觉100内的充电器都比较差,仅是能充,各种保护功能不完善。修的用不住,那是修的手艺不够好

网友:
原配的充电器做工好的话坏了值得修,垃圾充电器压根连修的欲望都没有。捡了一堆坏充电器,绝大多数都是垃圾拆开一看就不想修了
如果你是打算学习,那么可以修一修

网友:
让你看看铝线变压器,这还是高级LLC电路的充电器。

网友:
的确是没看到高频开关变压器用铝线的,这种变压器体积相对工频变压器小的多,即使是用铜线也用量不大,再则体积如此小的变压器需要承担那么大的功率以及高频率高电压,铝线受不了,所以看不到开关变压器用铝线。

网友:
我买了很多电源变压器没碰到铝线的,一半是音响的一半是机器上的。

网友:
主要原因绝大多数人不懂还认便宜,

网友:
      铝线的高频变压器,纯粹一怪胎,无论从经济性,效率,安全性,它都没有存在的意义。

它存在的逻辑在于,不负责任的商家认为我多赚一分钱是一分钱,我才不在乎客户因为我多赚的一分钱而损失十块钱呢,反正客户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没拆到过铝线的,工频变压器倒是见到过铝线。感觉100内的充电器都比较差,仅是能充,各种保护功 ...

有铝线的

网友B:
工频变压器有铝线,高频变压器不可能有铝线,你那变压器线没有拨开,怎么就确定它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有铝线,高频变压器不可能有铝线,你那变压器线没有拨开,怎么就确定它是铝线? ...

铜的线有这样绝缘的吗?

网友:
原装的旧机修好胜过一二十的新机

网友:
现在工频变压器、电动机是铜变铝的重灾区,原装的充电器质量确实比单买的质量好多

网友:
帮客户修电源, 都不赚钱, 换的配件都超过原来的档次!

英飞凌的MOS, 红宝石电容, 上机前用LCR表测试

网友:
修来玩玩是可以的,不过实际也用不了多少个。

网友C:
绿源的充电器一个都是160-190左右,虽然有点贵,但是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源的充电器一个都是160-190左右,虽然有点贵,但是很耐用!

那只是卖的贵摆了,实际价值不可能超过100

网友:
开关电源的还没有拆到过铝线的,对于充电器维修真的不划算,买一个X宝才40-70元一个,如果修的话,像开关管坏了的话推动也容易坏,就算买拆机开关管也要2元左右(便宜的不靠谱),还有其它,加起来也在10元左右了,还算一次性修好的,对于给客户修你能收多少呢?对于自己爱好折腾的那是另一会儿事了

网友:
换的配件质量不过关这个应该是主因,正品淘宝不好找,电子商城邮费比配件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