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3-08-23):
帮分析或提供一下这款充电器的电路结构,标称48V  9.5A基本参数,带显示和单片机控制器。配PFC升压,后面有仍然是3842传统的泵压电路。

网友:
@力萌电器  老板来活了

楼主:
水好深呀,原来机主老板也在坛里。

网友:
好多铜,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带PFC的话,俩大方块一个是PFC电感,一个是开关变压器,反激结构。但又总觉得不像,反激的能做到这么大功率?这档功率上半桥,双管正激,LLC常见一点

网友A:
这电流真大,这是给多少AH的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真大,这是给多少AH的电池充电用的?

最多100Ah

网友:
怎么两个变压器

网友:
9.5A的意思大概是9.5AH,看这体积、变压器体量,估计到不了500W这个级别。看高压滤波电容位置,还不像带有PFC功能

网友B:
低端的充电器没有PFC的, 没有见过,因为是功率因素矫正电路, PFC其它没用, 除了电压低一点能用的好处之外,就是增加成本,还更费电!

小变压器虽然有两个, 一个是12V副电源,用的芯片3842也是副电源用的,给PWM信号部分和屏电器供电!

另外一个小变压器应该是激励变压器!

二个主变压器是并联工作。 这是以前的智能充电器低端方案,现在已经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的充电器没有PFC的, 没有见过,因为是功率因素矫正电路, PFC其它没用, 除了电压低一点能用的好处之 ...

分析正确!!!

网友:
这又是没有结果的帖子,哎

网友:
给电动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