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同事电脑进不了系统 电源坏

楼主(2023-08-23):
一大早的 有位同事在那里叽叽喳喳 貌似电脑不开机 叫了帮手也没搞定 最后还是叫上了我

我看了一下 开机屏幕能显示 但是一直卡在微软图标那里  然后偶尔提示引导失败
观察机箱里 一个机械500G 一个固态500G 系统是在固态里 但是部分引导在机械里  开机听到机械盘吱吱响 当然怀疑机械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想用大包菜看一下机械盘情况 还没来得及进入大包菜 闻到主机发出一股烧糊的味道 也没发现哪里有明显色差烧糊迹象  那就万用表量一下各组电压吧 果然12V变成了11V 其他几组电压我也不用量了 指定电源有问题了 从闲置的电脑上拆了一个电源过来 开机瞬间进入系统 正常工作了

本来用的是长城300W  忍不住拆开看下 输入滤波电容双双鼓包怀孕 有空找俩电容换一下 继续发挥余热吧

楼主:
高度怀疑这是个翻新电源  2020年的 不可能只3年就鼓包 另外2020年也不可能再生产这么低端的300W长城了

网友A:
这是最便宜的电源了吧,品牌机电源比这做工好些,,办公室还有烙铁?

楼主:
看PN码 应该是2007年生产的  翻新价格应该在40左右
第一个2表示2000年之后。
第二位字母表示2010年之后,如果是数字X就代表200X年,字母A到J分别是2010到2019,一一对应。
第三第四位表示月份,不会超过12,再后面的就没有解读必要了。
所以解读出来应该是2007年8月出厂。   16年了  中间还被翻新过一次 长城电源还算可以

网友B:
你想要多便宜的货,人家都能够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便宜的电源了吧,品牌机电源比这做工好些,,办公室还有烙铁?

这明显是翻新电源 贴的防拆标签是2020年 但是看功率与生产条码是2007年        方案公司  有实验室有各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多便宜的货,人家都能够找给你。

其实我之前也卖过电脑  翻新品牌电源比起杂牌 还是要耐用多了 也经常买翻新电源给他们修换 价格没要的那么狠便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之前也卖过电脑  翻新品牌电源比起杂牌 还是要耐用多了 也经常买翻新电源给他们修换 价格没要的那 ...

电容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闲置太久,所以容易出问题,经常使用的,反而问题少一些。

网友:
爆浆了,缝缝补补还能再战

网友C:
看一下固定在外壳上面的PFC电感是真是假就知道了。很多假和长城,有PFC电感,但是仅仅只是导通的导线而已。

网友D:
楼主手到病除,厉害了。下回老板净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固定在外壳上面的PFC电感是真是假就知道了。很多假和长城,有PFC电感,但是仅仅只是导通的导线而已。 ...

见的多了 一眼就能看出真假 杂牌不会用这么足的料 无论是变压器体积 散热片厚度 共模电感体积 以及PFC质感   这个是真长城 不过是被翻新后 整整用了16年 才被干爆浆  办公室电脑 每天至少10H开机时间

网友E:
厉害了,今年我单位也是电脑电源坏了几个,基本在打雷,停电后就坏了,都买新的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到病除,厉害了。下回老板净找你。

电压不稳 机械盘咯吱咯吱响 估计长时间的话 非把硬盘搞坏不可   起处以为是12V输出滤波电容鼓包  没想到是输入端200V大电容爆了 估计5V  3.3V也不会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今年我单位也是电脑电源坏了几个,基本在打雷,停电后就坏了,都买新的更换 ...

打雷的不好说 打雷的不好修       以前在电业局维修部门上过班 经常缺零线 380V烧整个村组的家电  基本都是电容爆浆 保险断
换了之后就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雷的不好说 打雷的不好修       以前在电业局维修部门上过班 经常缺零线 380V烧整个村组的家电  基本都 ...

没有那个技术,只能测试故障点,直接更换新的,不然因为电源把主板搞坏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比后来出的好运来工装电源做工好......

网友:
大水塘好多都是放坏的,我桌面有源小对箱,也是放了一年多,后来再开就不出声音了,拆了大水塘鼓包,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不见得是翻新电源,也许是库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