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传统标准妇女型15B不是虚的

楼主(2023-08-23):
再次接触这款FLUKE15B被它的外表和准度折服了,外壳朴实稳重,对于玩表的老手来说不足是时间久了拆多次的话螺丝柱容易断,此款表如果不是电池漏液引起的漏电产生的各种腐蚀故障。也不是现在满大街的二手货了,不过即使如此也不乏中国广大的维修人士如苍蝇般盯着这块臭豆腐。

网友:
刻度都磨没了,没意思

网友:
没有真有效值

网友:
一代经典之作

网友:
这表 可是用着够狠了吧,字都磨没了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表原本有飞线,还在想飞线干嘛呢,看到最后知道了。

网友:
盘的溜光了。

网友:
福禄寿的好用

网友:
你们那里市电这么精准吗?我们这里白天都240多快250V了。

网友:
这个系列在各大工厂,个人手里,市场份额很大!可能很多对表有各种要求的,不一定喜欢,但对于很多工厂和只是简单测量的人来说,综合性价比确实挺牛。

网友:
这个比喻……楼主不妨改一下

网友:
也就那么回事吧
用表的,那肯定是好表,该有的功能都有,稳定,安全

低端表,刀刀卡线什么的就别想了,温漂也别想了,玩表的看不上

网友:
电池容易漏液也不改进一下

网友:
面板上都字都磨光了

网友:
这表优点是面耐用,校准方便,维修方便。特点是电阻档慢慢慢,电池易漏液,无背光,无真有效值!安全保护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表的缺陷就是外壳的字会被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