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人知道这款单片机的规格参数

楼主(2023-08-23):
应用于车前氙气大灯的驱动方案

网友:
不一定是单片机,有可能是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
如果不是国产的MCU, 其实不要花时间搞, 如果是台湾的,你找到资料也不好开发, 类似PIC的MCU厂家一般要你买他专用的烧写工具,而且编程软件也是不同你要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