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消防用的总线隔离器

楼主(2023-08-23):
消防用的总线隔离器

网友:
防漏电的,不懂,哪位科普下?

网友A:
一、总线隔离器的作用

1、隔离作用:总线隔离器通过隔离总线上的不同部分,防止电气干扰和短路等问题,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放大作用:总线隔离器能够将信号进行放大,使信号的传输距离更远,提高了控制系统的传输性能。

3、保护作用:总线隔离器能够保护系统中的设备,防止外部电气干扰和过电压等问题,保障了设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
不仅是防漏电,而且是消除总线两端电位差,还有一定抗干扰左右

网友:
价钱不便宜

网友:
消防的东西都贵,胜在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总线隔离器的作用

1、隔离作用:总线隔离器通过隔离总线上的不同部分,防止电气干扰和短路等问题,提 ...

大佬请问消防是怎么接线的  总是看设备好几个金属触点但是后面貌似就两根线

网友:
自动报警系统的总线隔离器吧,看着好大,里面也缩水了

网友:
必须安装,但没啥用

网友C:
消防用的应该不 错

网友:
K字防爆口的电容比较牛。

网友:
这个价格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消防是怎么接线的  总是看设备好几个金属触点但是后面貌似就两根线 ...

有产品说明书及接线图

网友:
看着还好啊,都说消防的东西很注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防用的应该不 错

不敢说,我见过消防布的工程,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外包的啊还是他们自己人干的,要求别人都要这管那管的,他们自己的就都跑的裸线,咱也不敢问也不敢说的

网友:
消防的东西,关系户提供的东西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