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次关于灯泡的讨论

楼主(2023-08-23):
我是想在小客厅弄一个吊灯,那种三到五头的,上E27螺口灯泡。小孩冬天写作业。那里底下有烤火桌。

1、首先想到白炽(卤素灯泡),也发贴说,怎么消除它的频闪,而且它在电压低的时候确实有肉眼可见的闪。有人说黄光不舒服,色温低……
2、有人说LED先进,因为它是开关型的,频闪肯定是有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光衰。再有就是劣质的很不舒服,也怕花了好灯的钱,买了劣质的货。
3、有人说,荧光灯最科学,色温高。

假如,我用LED球泡,或者那种螺旋的节能灯(荧光),因为它是自镇流,各自镇流,如果是三个或者是五个,它肯定不是一致的频率,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频闪的问题了?

网友:
节能灯,护眼

网友:
卤素灯是可以,但是色温确实低,容易困。
高显色全光谱的LED目前是最优解,买个lipro、霍尼韦尔(贴牌)之类的好点的就行,不会有频闪。
荧光灯的话,频闪是一方面,光谱是也是一方面的问题,普通三基色荧光灯显指在80左右,那些对色灯管是有95的显指,但是只有直管,安装是个问题。

网友:
和教室保持一致……GB/T 36876-2018. 中文标准名称: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网友:
小客厅还是上水晶吸顶灯吧,12V20W卤素G4插口灯泡,色温好,9头或12头就足够亮了,满足楼主冬天取暖要求,缺点就是功耗大,费电。

网友:
光源最好是三基色的,上优质的电子镇流器防止频闪

网友:
普通大牌LED灯都可以,灯决定不了什么。

网友:
干脆上腊烛算了

网友:
荧光灯断电后不会马上熄灭就算频率一样也不会闪烁。

网友:
家里照明亮度要够,亮堂堂的感觉才舒服

网友:
LED就行,买高显指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够亮,要非常亮
参考:https://www.kechuang.org/m/100002/a/348

网友:
孩子能读好书,什么灯都好用

孩子不爱读书,安装再好的灯也是浪费

感情都是家长一箱情愿..............

网友A:
既然用卤素灯,为什么要电压低?额定电压不行吗》

网友B:
用开关电源LED恒流驱动就不会有频闪了(频率)。
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实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业标准对合格产品的频闪要求是3125Hz。

网友:
感觉还是白炽灯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卤素灯,为什么要电压低?额定电压不行吗》

农村的用电是不太稳定的,负荷大的时候电压偏低。线路上有个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电源LED恒流驱动就不会有频闪了(频率)。
绝对意义上的无频闪实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业标准对合格产 ...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三只灯,它肯定不是一起闪的,因为三只灯是分开电源镇流的。可以相互弥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三只灯,它肯定不是一起闪的,因为三只灯是分开电源镇流的。可以相互弥补。 ...

500k的频闪,对眼睛也有影响吗?

网友:
买大牌子的驱动器,再买全光谱灯珠,自己做

网友:
10块以上的节能灯/LED灯,亮度够就基本可以了,近视主要原因是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不良的用眼习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