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小爱同学Redmi Pro8 智能音响不开机

楼主(2023-08-23):
收来的 成色嘎嘎新 膜都没撕 充不进电不开机 看卖家图片时候开机会有小红电池请充电标志 感觉撑死了是充电模块问题 应该是电池饿死了 这种带电池的 电池没电是不开机的  到手后发现啥反应没有 估计一点电没有了 拆机测电池 保护板没电压 电芯2V多 这是不充电饿死了 跳保护板给电芯补电 装上还不充电 无意间检查排线发现排线挂了 想不通 这机子没有拆机痕迹 应该是没有拆修过 排线会折断? 割断 刮骨疗伤 复装 正常 然后这机子充电电池图标没变化 只有插电时候会有一声提示音 又多一个玩具 等装修时候挂墙上 做全屋智能中控

网友A:
这属于出厂就有的暗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出厂就有的暗伤吧

应该是 因为机子特别新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售后返修

网友B:
这是内置电池款的音箱,这算是捡漏了,粗粮的这款价格不便宜。

网友C:
捡漏了,挺不错的。

网友D:
能找到问题,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内置电池款的音箱,这算是捡漏了,粗粮的这款价格不便宜。

还行 比功能正常的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漏了,挺不错的。

小漏小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问题,不一般。

运气好运气好

网友E:
电池容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挺大的。

屏幕大费电

网友F:
有技术的才敢下手,佩服

网友G:
出厂安装的时候排线就坏了?

网友H:
多少收的,不错,存照片进去,当相框用,可惜看了一下海鲜市场,没有看到便宜的...........

网友I:
这么新就坏了,还好故障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技术的才敢下手,佩服

能看到充电图标一般问题不大 如果啥反应没有倒是会害怕主板或者屏幕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厂安装的时候排线就坏了?

感觉排线受过伤 似乎被拉扯过 可能是流水线时候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少收的,不错,存照片进去,当相框用,可惜看了一下海鲜市场,没有看到便宜的........... ...

140 是想做小米全屋智能 挂门口当主控 和可视门铃联动 据说非常丝滑流畅 门外有人就会自动弹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新就坏了,还好故障不严重

确实 太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排线受过伤 似乎被拉扯过 可能是流水线时候就有问题

流水线出厂时,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出厂会检测

再说买家买到手后,也会开机使用,估计还是后面有人拆过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