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体机的质量好像都不太好

楼主(2023-08-23):
最近几天在政府库房(主要是淘汰下来的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发现好多一体机,除了配置低,外壳塑料也很差,发黄变色,变脆,转轴不灵,有的表面还有细细裂纹。
同样是塑料外壳,thinkpad笔记本外壳就很好,10年下来一点损坏变色都没有。不知道厂家当初为什么用这些劣质塑料,可能是降低成本?还是为了定期淘汰?

网友:
体积小散热慢 很容易出毛病

网友:
高价低配,都懂的。

网友:
专供特供的货,一千块的出厂价,卖两万多,还要什么自行车。长年不坏,那下一界领导那来的收入

网友:
50元的塑料用五年,如果到期还要用,翻新也就50
100元的塑料用八年,到期翻新也是100
那么哪个合算?

网友:
确实有些塑料真耐用,有些就没多久就脆了

网友:
也有质量好的就是价格比较贵比如苹果和微软的一体机。

网友:
办公一体机,性能比不上台式机,便利性不及笔记本,局部硬件损耗不易维修更换,淘汰速度明显更快,厂家设计用料的时候已经预计好了

网友:
要是把屏幕关了,做个下载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TP好的不是塑料,有合金的或者碳纤维的。塑料外壳的TP一样垃圾,尤其到了联想手里之后。

网友:
一体机何止外壳差,里边没有一个东西不差的,所以才导致故障率奇高。

网友:
就是特供的东西,都懂的嘛

网友A:
我这边也买过好多个一体机,大概说下:
2台联想:都坏了,一台莫名其妙不开机了,之前是关不了机,关机就重启;另一台电源换过一次,现在彻底又开不了机
3台Think:2台风扇坏,但还能开机,跳过自检也能用;另1台开不了机了
2台飞利浦:都在用

以后也不会买联想了,更不会买一体机,配件难买,分体机,好歹主机坏了显示器还能用,这个坏了就一起报废

网友:
你去看看学校配的早餐奶,有名牌的吗?

网友:
和使用环境也有关系的吧,比如长时间日晒什么的,也会减少寿命吧

网友:
好像没有人说苹果一体机不好的

网友:
特供的东西,能用好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买过好多个一体机,大概说下:
2台联想:都坏了,一台莫名其妙不开机了,之前是关不了机,关机就重 ...

看你买了这么多一体机,以后也坚决不碰一体机。太难了

网友:
毕竟说了卖给政府的,懂得都懂

网友:
品牌的一体机还好点。组装的差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