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一下大家电动车真空胎如何补最好!

楼主(2023-08-23):
家里两辆电动车都是真空胎,第一辆被扎以后去补车胎的地方他给我灌了一瓶补胎液,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扎了,我自己就从网上买了瓶补胎液灌了进去,又不漏了,但是发现车胎流的里外都是胶,而且很硬,我看网上说还会腐蚀轮毂。然后这两天另一辆电动车也被扎了,但是是很小很小的孔,好几天才会没气。这辆车我不想再灌补胎液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现在的想法是买瓶补胎的胶水,找个细皮筋占上胶水塞进去。类似辣条的办法,为什么不用辣条或者补胎钉,我是感觉网上买的辣条或者补胎钉的体积太大了,本来是个很小很小的洞,用上以后会变很大,下次再漏气就不好办了。

网友:
也就自补液 蘑菇钉 辣条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跟汽车一样,卸下轮胎内补,在轮胎内部补布丁,还有种办法我试过可行,就是很小的口的话用个沉头的螺丝钉上面抹上补胎液拧进去,有时可能慢跑气,有时一点也不跑,我就这么干过两次,或者用硅胶补。

网友:
如果知道内部口子在哪,直接内部抹70系列硅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跟汽车一样,卸下轮胎内补,在轮胎内部补布丁,还有种办法我试过可行,就是很小的口的话用个沉 ...

好的我试试后边那种吧 电动车的后轮不好拆

网友:
直接拆了内部上补片或者蘑菇钉啊

网友B:
12V的小电磨你有吧,G字夹有吧,OK,你可以动手了。
真空胎先要扒开,用G字夹,夹几个点以后,就要以用撬 杠把真空胎扒开了。
用电磨打磨破损部位,涂胶上补丁.
装上真空胎,打气。

网友:
还是自补液吧,选好点的不腐蚀,再说腐蚀了又能咋地,等腐蚀了差不多也该换车了

网友:
其实还是辣条补胎最方便效果也行,国外汽车补胎都是塞辣条,扒胎内补效果虽好但实在太麻烦,补胎液实在不推荐,纯在外应急的方案

网友:
自补液不建议使用,有腐蚀性,怕麻烦就辣条方式补,效果也还行,不怕麻烦想要完美效果就拆开用蘑菇钉补内部。

网友:
奉劝大家,能用自补液不要拆轮胎,一堆工具不说,可能你还拆不掉。或者废了很大劲拆下来了,装不回去了。因为真空胎因为年久钢圈老化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小电磨你有吧,G字夹有吧,OK,你可以动手了。
真空胎先要扒开,用G字夹,夹几个点以后,就要以用撬  ...

后轮不拆卸能把胎扒下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轮不拆卸能把胎扒下来吗

当然可以啊,以往有内胎的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还是拆下内补的方法比较理想,不过,前几天轮胎扎了一个螺丝,内补三次竟然还是不行,有轻微气泡,凑合用的话,需要经常补气,有点烦;
也可以加一条内胎解决,但没有采纳;
最终更换了真空胎,原车的轮胎还是差些。

网友:
自补液吧,后胎现在换个工费都要大几十,不行的时候再买个多层防扎的好胎找人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轮不拆卸能把胎扒下来吗

有点难,真空胎比以前有内胎的外胎硬,即使拆下再上也很费劲

网友:
辣条只适合临时用用

网友:
现在电动车补胎都是一个套路了,推到修车部直接给你灌补车液,补胎不存在了,因为根本就不会了

网友:
不是不会,是给你用补胎液他方便省事,赚得更多,所以就不打补丁了

网友:
做好的办法就是拆下来从内部补片,没有其它的比这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