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a-H110M主板掉电

楼主(2023-08-23):
一块H110主板,不插CPU4pin的情况下可以通电触发,当然只是通电而已,屏幕没任何显示。插入4pin插头后就无法通电触发了,风扇转几秒就停下,偶尔也能看到bios界面,运气好还能正常进入系统。

这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吗?

网友A:
感觉技嘉的板子好多这种通电触发的故障,我这都有四五片了,有的是通电一下就没有,有的是不停的通断,有的压根不触发

网友:
上诊断卡,没条件地话就换件测试...

网友:
技嘉低端主板用料实在不怎么样,很多奇怪的故障。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换一块二手的主板价格也便宜。

网友:
不插不显示很正常,插了掉电估计CPU的12V供电部分有轻微短路漏电或者开路之类的吧,先加焊下CPU供电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技嘉的板子好多这种通电触发的故障,我这都有四五片了,有的是通电一下就没有,有的是不停的通断,有的 ...

有可能,低端主板比较省料,撑过质保期就是赚了

网友:
先换掉 电容, 如果还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B:
遇到这样的故障,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样的故障,只能返厂维修

同样问题,一样操作,有本事的自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一样操作,有本事的自己换

多数人没有本事换,

网友:
用诊断卡测试一下

网友:
换4pin插头旁边的mos管

网友:
今天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四脚插头插上就不触发,不插能触发但也进不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