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华为EC6110T(CA_高安版)海思HI3798MV310芯片_当贝桌面TTL海兔烧录固件包

楼主(2023-08-23):
四川华为EC6110T(CA_高安版)海思HI3798MV310芯片_当贝桌面TTL海兔烧录固件包

适用:
1、四川地区高安华为EC6110-T海思3798MV310芯片(CA版本)
CA版本:在设置中→关于本机中后面字母数字中带有CA字母为CA版本(如下图)。

第一步、准备
1-1、安装TTL驱动
驱动安装(从卖家索要驱动)
1-2、配置TTL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X"( X就是最后位数字)→属性→端口设置→改为 “115200” →确定。

第二步、安装HiTool
1-1、需要Java环境,电脑下载jdk1.7,百度搜索jdk1.7进行下载;
1-2、配置环境:
第三步、刷机文件准备
1、刷机文件为【四川地区高安华为EC6110-T海思3798MV310芯片(CA版本)和悦ME】压缩包,解压后使用。
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刷机文件存放路径不能有中文或者符号,否则会导致刷机失败。很多人都在这里出问题,需要注意。解压后需要对文件夹重命名。
第四步、拆机顶盒连接TTL线(如图连接)
4-1、刷机工具说明
这个是在淘宝购买的“土豪金CH340G”,我买成8.8元包邮到家。具体使用如上图注释。

4-2、机顶盒接线说明(以下正面接线或背面接线选择其中一种)
这里说明下TTL接线可以粗细差不多的铁丝插入电路板连接孔,不建议焊接(焊接技术不好会导致机顶盒不可逆损坏)
4-2-1、机顶盒开盖
注意不要突然使劲,力气均匀慢慢往上撬。

4-2-2、正面接线
图中标写字母箭头所指对应TTL接线

4-2-3、背面接线
图中标写字母箭头所指对应TTL接线

4-2-4、网线、电源线连接说明 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
1、烧录时只连接网线和电源线,连接电视机的视频线不连接。
2、网线连接到路由器上,电脑网线同样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上(机顶盒和电脑要在一个局域网下)。

第五步、烧录软件HiTool设置 5-1、打开烧录软件HiTool,选择自己机顶盒对应芯片(6110T选择hi3798mv310)

5-2、点击HiBurn进入烧录界面

5-3、烧录前设置(这里一定要按要求设置,否则会导致刷机不成功)

说明:
1-本地PC配置-端口、连接TTL后这里会自动出来,没有出来了点击刷新,刷新还是不出来就需要确认TTL驱动有没有安装好或者TTL本身是不是好的。
2-本地PC配置-服务器IP、这个是我们电脑的ip地址,不需要设置,点击刷新后自动更新的。
3-板端配置-ip地址、这里和本地PC配置中服务器IP前三段一样,后面自己随便设置(注意在0-255之间,排除已使用ip,包括家里面的手机已使用ip,具体可以进入路由器查看)
4-板端配置-网关、在路由器背面有一个ip地址(192.168.0.1或者192.168.1.1),自己重新设置了网关,这里填写设置后网关,没有设置填写路由器背面的ip地址。
5-板端配置-子网掩码、一般是255.255.255.0(如果在路由器中有设置变更,填写变更后的)
6-板端配置-物理地址、这里填写机顶盒的物理地址,在机顶盒背面有个MAC就是物理地址。
7-鼠标点击烧写eMMC选项。其他不要管,也不要去乱设置。
8-鼠标点击eMMC分区表文件后面的【浏览】选择刷机包中【EC6110T.xml】文件
9-以上确定设置无误后,通过TTL把电脑和机顶盒连接好,电脑网络和机顶盒网络都连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点击烧写。
第六步、烧录
点击烧录后,打开机顶盒电源,烧录开始,需要5-15分钟,直到烧录结束。
第七步、完成
烧录完成后关闭机顶盒,拆掉TTL连接线,连接电视机视频线。打开电视机和机顶盒,开始体验新系统把。
第八步、安装软件(刷机后安装软件不受限制)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1FfIgNzhZ0VLGCNX3w6YQ
提取码: 8888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8《华为盒子固件合集》>《EC6110T-CA高安版》(421)
B合集里面也有的(421)

网友:
技术强贴,学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