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微针充不进电,拆解不下去

楼主(2023-08-23):
在某宝买的电动微针,一年没用了,现在插上电源充电器绿灯正常工作,微针主机红灯正在充电,完了只能把充电口的螺丝拆下来,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拆,有大佬知道后续改怎么操作吗

楼主:
我百度了下没有相关拆解,实在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可能有卡扣,用撬板撬一下试试

网友B:
充电口位置入手! 这玩意除疤? 没用!!

网友:
感觉两头中至少有一头能拧开

网友C: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不是电钻?加热使劲

网友:
女人用的婆娘买了个我的感觉是屁也没有也尝试拆过的确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卡扣,用撬板撬一下试试

撬不动,拿两个老虎钳都没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位置入手! 这玩意除疤? 没用!!

秃顶了,这个是配合米诺地尔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干什么用的

可以美容,我是用来治脱发的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实在是拆不了了,已发会厂家

网友:
貌似应该从金色圈的地方拆开,打胶很牢固

网友:
寄回厂家换新的

网友:
看着确实无从下手

网友:
这玩意是啥?

网友:
一般女人用一般就是一次性消费,女人一般都是坏了就扔垃圾,让男人买新的,哈哈。哈哈

网友:
电动微针

网友:
两头有丝口,应该是加胶了,加热一下看看

网友(2023-10-17):
通常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