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适合办公的键盘,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8-23):
鼠标已经用了罗技的G304,不过键盘一直都是K120,不知道有没有更合适的?

网友:
打字多可以换个机械键盘,手感嘎嘎好

网友:
别人合适的 对于你不一定合适啊,

玩手感 声音  搞机械键盘吧

网友A:
办公场所要安静,不能吵到别人,好一点的薄膜键盘就行。
办公用品也要自费吗?如果是公款,预算不可能多。

网友:
京东,罗技随便选一个吧,别用机械的,或者用机械的也选红轴或者静音的

网友:
罗技的低端薄膜我直接放弃了,我手上两套mK275,都是感觉键盘有点卡的感觉,不知是不是下面的硅胶帽的回弹问题,我自己还是感觉双飞燕的KB-8用起来比较轻巧。机械键盘还是不要再安静的办公环境使用吧,就算我自己的cherry的黑轴还是感觉触底的声音不安静。

网友:
说起来办公用的键盘如果需要自己买就买自己消费得起的最好的。毕竟上班好几个小时,一周5天,比在家用电脑的时候都长。

网友:
既然换新,不妨看一下无线键盘,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场所要安静,不能吵到别人,好一点的薄膜键盘就行。
办公用品也要自费吗?如果是公款,预算不可能多。 ...

自己用的二三十就够了,办公的先报高两档的,然后选一个备用档的,领导基本会批备用档的,跟价格没有太大关系,比如你看中一款150左右的,就找款300+的批,然后把150的报在备选里,基本领导会批150的,如果你直接报150的,最后估计就是买30的

网友:
HP GK100爽歪歪,机械程度一流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公场所要安静,不能吵到别人,好一点的薄膜键盘就行。
办公用品也要自费吗?如果是公款,预算不可能多。 ...

我在办公室用 ikbc c104 青轴键盘,反正一个人一间办公室,无所谓声音啦。

网友:
先买来个大品牌的,然后就是用上几天就习惯了

网友:
用安静的键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