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8016-3这颗料的规格参数有没有人知道啊?

楼主(2023-08-23):
应用于车前氙气大灯驱动方案

网友A:
搜不到的型号,可能是人家自己专用的,或者是定制了丝印、打磨重新印……都是为了防抄板
不过这类产品功能简单,没必要抄板,直接正向设计也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不到的型号,可能是人家自己专用的,或者是定制了丝印、打磨重新印……都是为了防抄板
不过这类产品功能 ...

但是目前就是需要量产,要找到这颗料

网友B:
与其找这一个芯片,不如直接找这个品牌灯光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找这一个芯片,不如直接找这个品牌灯光的驱动板。

就是做驱动板啊,客户要求的这颗料,哪都没找到

网友C:
估计是二次打标,随便打上一个不存在的型号,就是为了防止你们抄板。只能说干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二次打标,随便打上一个不存在的型号,就是为了防止你们抄板。只能说干得漂亮。 ...

非常赞同

网友:
车规级MCU, 你还是别找了。不是普通的MCU可以代替的。
国产有20多级在生产车规级MCU,大多是ARM CORTEX-M内核。
不如找一个国产车规级MCU重新设计。

网友:
连电路都不发,鬼猜得到。估计就是个pwm生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