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九号平衡车,开机滴滴响,电量指示灯闪烁,测量电压只有60.5(标63)

楼主(2023-08-23):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有报废的了?

然后怎么办?拆开把电池全换了?换什么牌子的价格实惠又耐用?

还是拆开看坏了几节,就换那坏的?

我在上海,有没有上海的朋友能帮忙修的?

网友:
应该是锂电板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找坏电池代换,确定是电池问题,再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坏电池代换,确定是电池问题,再换电池

好吧,看上去像是大工程了

网友B:
别自己搞,锂电池这东西外行搞起来很危险的,反正我是真的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自己搞,锂电池这东西外行搞起来很危险的,反正我是真的怕了

我虽然是外行,但是18650接触了十几年了,手上充电宝都是自己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虽然是外行,但是18650接触了十几年了,手上充电宝都是自己组的

有动手能力没,如果有,我建议你拆开,测量每一节电池的电压
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不好弄了
如果有一个是没电的,电压低很多,找个锂电充电器,接线把它充满,电池能再用两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动手能力没,如果有,我建议你拆开,测量每一节电池的电压
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不好弄了
如果有一个是没 ...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B:
但是开机滴滴滴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建议你找说明书或者搜一下看看
得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开机滴滴滴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建议你找说明书或者搜一下看看
得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

以前查过,网上说电池不平衡充过了,放两天就好

充的时候别冲太满,用一个定时器

之前都是这样的,最近开始故障频繁了想搞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查过,网上说电池不平衡充过了,放两天就好

充的时候别冲太满,用一个定时器

那基本就是我说的那样了,拆开,挨个测吧

我买的虾牌电钻就是,电池两年前早早就不行了,我拆开,有一节电池电压很低,另外两个都正常
我单独充满那一个电池,然后继续用,也用了两年,现在还好好的,当然也差不多了,最近还要弄一下

网友:
电池的故障、主控板的故障、充电平衡保护板的故障都可以出现这个情况,逐个排除吧

网友:
换个新的电池组吧,400多块钱吧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锂电池内阻测试仪。

网友:
自己不好修,可以寄给坛友修,或者那些专门维修电池的地方修,他们工具齐,效果更好。

网友:
先调平衡,然后再查其他问题